[开发工具] 在Keil 5中,如何手动指定库文件的路径?

楼主(2023-11-10):
在Keil 5中,如何手动指定库文件的路径?

网友A(2024-02-03):
包含对应头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B:
User Libraries里面填路径

网友C:
选择“Project”菜单-“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选择“C/C++”选项卡

网友D:
一般包含头文件路径就行了

网友E:
你不是得添加库函数啥的吗,就这么添加的

网友F:
一般有add file  这种是添加文件的操作

网友G:
你这路径估计就是添加头文件操作吧

网友H:
在 "Include Paths" 下,你可以手动添加库文件的路径。点击 "Add" 按钮,然后输入库文件的路径

网友I:
在菜单栏中选择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打开 "Target Options" 对话框。找到"Include Paths"就好了

网友J:
你看看正点原子的最初视频吧,比较简单,而且还有这方面的讲解

网友K:
你是库函数还是库文件的头文件添加啊?

网友L:
就是添加路径啊,在魔术棒那块

网友M:
网上不是有一些关于基础环境搭建的操作么,你看看去呗

网友N:
建议查阅Keil的官方文档

网友O:
包含头文件路径应该就可以把,。

网友P:
点那个魔术棒里面就能配置

网友Q:
一般是加头文件路径,其实你可以把所有文件都添加到工程里,可能就不用添加路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