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在Keil 5中,如何处理编译器、链接器等设置?

楼主(2023-11-10):
在Keil 5中,如何处理编译器、链接器等设置?

网友A(2024-02-03):
设置里面可以改

网友B:
选择 "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网友C:
“Project”菜单-“New uVision Project”-“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点击“OK”保存设置。

网友D:
这个一般不用配置的哈

网友E:
得看你用还什么MCU,一般ST的MCU是不用配置的

网友F:
我理解的是keil的编译链已经是配置好的啊

网友G:
你只要安装关于你要用的MCU的pack,基本就是OK的了

网友H:
Keil是比较简单的开发软件了吧,感觉很多环境配置都不用操作

网友I:
预处理编译器好像得有用哪个预处理的语法命令?

网友J:
Keil你就正常使用就好了,没必要研究编译链怎么配置

网友K:
一般不都是配置烧录地址,烧录大小啥的不就行么

网友L:
好像都是在魔术棒里配置就行吧

网友M:
一般就配置烧录工具,烧录程序的算法和烧录文件大小等等,剩下不用啥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