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关于有感FOC的超前角度

楼主:
    关于个人对超前角度的理解记录如下,如有错误欢迎指正
问题
1.什么是HALL超前角度?
2.如何确认自己电机的超前角度?

回答>>>>1.什么是HALL超前角度?
   关于HALL超前角度,又有其他名称,比如“hall偏移角度”,“hall同步角”,“hall补偿角”。
   在理解霍尔角度之前,首先得知道,什么时候hall是不超前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回顾以下几个原理:
   霍尔效应 + 反电动势 + 磁体磁场
   举例子:
   一个对S极接近输出高电平的霍尔开关,一对极的内转子永磁体,一对极的外定子线圈电机为例。
  考察以下两种情况:                             A情况  hall传感器正对线圈,无偏移

B情况 hall偏移线圈30°
此时,我们加上转子的状态,当转子S极正对HAll  A
            A情况

         B情况

那么考察此时的A相线圈反电动势的曲线
B情况: 反电动势数值则在A情况的后30°相位。

结论:
1)HAll偏移角就是HALL角度与线圈的偏差角度。这个偏差角度是电角度,在本例子中由于是一对极,点角度等于机械角度,在多对极中,则是电角度,也可换算成实际的机械角度。
2)也就是说这个偏移的HALL角度,可以程序里可以设置,这时用的是偏移的电角度。那么我也可以不在程序里设置,直接改变HALL实际的位置。比如本文B情况,将HALL挪回30°,不就没偏差了吗。

注意:本文举了hall偏移角度,考虑的是实际的安装位置引起的偏移。那么实际可能还有感性、容性电路引起的延迟导致的偏移。这不在本次描述范围之内,大多数也用不到这种偏差。回答>>>>2.什么确定自己HALL偏移角度?
     1可直接拆开电机观察偏移角度............这个方法有点莽,而且对于多对极的电机,机械偏差角度看不出来电角度的偏差。
     2就通过波形,1个探针测某相的反电动势,1个探针测HALL状态--------这是在知道了某相线圈对应某相HALL的对应关系后可使用的方法,不知道的话,要三个探针测3个HALl状态。根据回答1推出偏移角度。

                               ——————————

网友A(2023-11-16):
电角度=机械角度*极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