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触摸感应IC原厂低待机电流6触摸按键市价芯片DPF资料

楼主(2023-11-10):
VK3606D具有6个触摸按键,可用来检测外部触摸按键上人手的触摸动作。该芯片具有较高 的集成度,仅需极少的外部组件便可实现触摸按键的检测。 提供了6路1对1直接输出低电平有效。最长输出时间10S。芯片内部采用特殊的集成电路, 具有高电源电压抑制比,可减少按键检测错误的发生,此特性保证在不利环境条件的应用中芯 片仍具有很高的可靠性。 此触摸芯片具有自动校准功能,低待机电流,抗电压波动等特性,为各种6触摸按键+IO输 出的应用提供了一种简单而又有效的实现方法。M35+51
• 工作电压 2.4-5.5V• 待机电流7uA/3.0V,14uA/5V• 上电复位功能(POR)• 低压复位功能(LVR)• 触摸输出响应时间:工作模式  48mS ,待机模式160mS• 单键1对1直接输出低电平有效• 防呆功能,有效键最长输出时间:10S• 通过CS脚接对地电容调节整体灵敏度(1-47nF)• 各触摸通道单独接对地小电容微调灵敏度(0-50pF).• 上电0.25S内为稳定时间,禁止触摸• 上电后4S内自校准周期为64mS,4S无触摸后自校准周期
具体PDF资料可沈生 一、叁、伍伍!肆柒..肆肆===柒林三
VK3606D is a touch pad detector IC which offers 6 touch keys,It can detect human body contact using external touch pads. The high level of device integration enable applications to be implemented with a minimum number of external components. It has 6 Direct Output pins . The longest output time is 10S. Special internal circuitry is also employed to ensure excellent power noise rejection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false detections, increasing the touch switch application reliability under advers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With auto-calibration, low standby current, excellent resistance to voltage fluctuation and other features, this range of touch key devices provide a simple and effective means of implementing 6 touch key + IO operation in a wide variety of applications.L-207
• Operating voltage 2.4-5.5V • Standby current: 7uA/3.0V,14uA/5V • Power-On Reset(POR) • Low Voltage Reset(LVR) • Key Response Time:Normal Mode 48mS ,Standby Mode 160mS • CMOS-Direct Output,Active level- low • Maximum key on duration time 10S • Sensitivity adjustment using an external capacitor(1-47nF)on CS pin • Add a capacitor(0-50pF) to a touch key pin can fine tune the sensitivity for single key • After power-on have about 0.25S stable-time, during the time do not touch the key . • Package: SOP16(150mil)(9.9mm x 3.9mm PP=1.27mm)L-2070
VK360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7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4V-5.5V/9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
适用开关电源触摸IC系列
VK36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6OM-A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6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3.1V-5.5V/3mA(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能力强,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低功耗触摸IC-VK37XX系列
VK3702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T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2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706D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6O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开漏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08B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VK3710IM    工作电压/工作电流/待机电流:3.1V-5.5V/3mA/15μA (5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抗干扰/低功耗,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直接输出系列:
VK36N1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2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2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3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4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D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脉冲/BCD输出系列:
VK36N2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2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VK36N10P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
VK36N3B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T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3BO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3      输出方式:开漏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VK36N4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B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直接/锁存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高抗干扰/抗噪MTP触控IC-IIC输出系列:
VK36N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9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9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0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0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VK36N11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1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2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2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3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3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0/SSOP20
VK36N14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4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5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5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6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6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VK36N17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感应通道数:17      输出方式:I2C输出
高抗干扰/待机电流小,抗电源及手机干扰,可通过CAP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28/SSOP28
1-8点高灵敏度抗干扰液体水位检测IC-VK36W系列
VK36W1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1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T23-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2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2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8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4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4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6D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6   输出方式:直接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VK36W8I     工作电压/待机电流:2.2V-5.5V/10μA(3V)       水位检测通道数:8   输出方式:I2C输出
可用于不同壁厚和不同水质水位检测,抗电源及手机干扰 ,可通过专用管脚电容调节灵敏度        封装:SOP16/QFN16  备注:1. 开漏输出低电平有效  2、适合需要抗干扰性好的产品应用

*测试环境:在一个玻璃容器外壁(玻璃1-5毫米不等),通过双面电子导热硅胶,把水位检测PCB直接贴在玻璃上面检测水位。
*VK36W水位检测系列是抗干扰能力强,穿透能力高的水位检测专用触摸芯片。拥有1-8个检测点,适合于多种应用段位检测。封装为SOT23-6,SOP8,SOP16/QFN16上电就能检测水位点是否有水,水从无水到有水,从有水到无水,都可以检测出来。检测时可以不接触到水(隔空)在水箱外面检测到水位,也可以用金属探针接触到水来检测水位。在高干扰或者AC开关电源的应用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应用于多种液体水位检测产品,检测缺水,水位,溢水等多种场景,例如:
1:智能马桶盖,抽水马桶,水蒸锅,净水机,空调扇,洗碗机,加湿器,咖啡机,饮水机,制冰机,鱼缸加热棒,浮水器,浴缸,洁具等家用家电系列
2:植物盆溢水,香薰机,负离子发生器,水位漏水溢水报警器等智能家居产品。
3:水杯,储水器等液位检测杯
4:空气净化器,加湿器,雾化器等环境净化设备
(永嘉微电/VINKA原厂-FAE技术支持,主营LCD驱动IC; LED驱动IC; 触摸IC; LDO稳压IC; 水位检测IC)
触摸触控芯片、触摸感应芯片、触摸检测芯片、触控感应芯片、触控检测芯片、电容式触摸芯片、电容式触控芯片、触摸芯片、触控芯片、单键触摸、单键触控、触摸触控IC、触摸感应IC、触摸检测IC、触控感应IC、触控检测IC、电容式触控IC、电容式触摸IC、触摸IC、触控IC、触摸按键、触摸调光、触控按键、触控调光、触控滑条、触摸滑条、专业触摸芯片、触摸方案、触摸感应芯片原厂、触摸感应方案原厂、触感触控方案原厂、触控触感方案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电容式触控IC原厂、触摸感应IC原厂、单键/单通道触摸芯片、2/两键触摸触控芯片;
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键触摸芯片、抗干扰水位检测、抗干扰液位检测、抗干扰液体检测、抗干扰水检IC、抗干扰水检芯片、水位检测芯片、水位检测IC、液位检测芯片、液位检测IC、液体检测芯片、液体检测IC、水位液位检测芯片、水位液位检测IC、液位水位检测芯片、液位水位检测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