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5] H563测评开箱

楼主(2023-11-10):
中奖又快一个月了,中间参加ST公司的广州研讨会又得了一块H563的开发板,就一起展示一下了。
04feb6f657ec578e5a93ecb990e6755a
看着还是蛮精致的,到网上下载了STM32Cube_FW_H5_V1.1.0,因为后期打算用H563,所以用H563先简单跑个例程。(STM32CubeIDE用的少,本来想弄个TCP SEVER的,没找到合适的例程)
用"D:\STM32CubeH5_V1.1.0\STM32Cube_FW_H5_V1.1.0\Projects\NUCLEO-H563ZI\Examples\UART\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STM32CubeIDE\.project"
原例程是需要两个板子进行收发比较,简单改了一下,变成用串口调试助手控制H563的LED。
将例程中原来的发送字符串改掉

/* Buffer used for transmission */
//uint8_t aTxBuffer[] = " **** 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 ****  **** 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 ****  **** UART_TwoBoards_ComPolling **** ";
uint8_taTxBuffer[] = "LED";
/* Buffer used for reception */
uint8_taRxBuffer[RXBUFFERSIZE + 1];   /* 多留一个字节 */

增加一个LED2的初始化
BSP_LED_Init(LED2);
注释掉原来的接收处理

//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 reception process ###########################*/
//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2, (uint8_t *)aRxBuffer, RXBUFFERSIZE, 5000) != HAL_OK)
//  {
//    Error_Handler();
//  }

在循环语句里增加以下处理
      /*##-2- Put UART peripheral inreception process ###########################*/
      if (HAL_UART_Receive(&huart2,(uint8_t *)aRxBuffer,RXBUFFERSIZE + 1, 5000) != HAL_OK)
      {
         BSP_LED_On(LED3);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2);
      } else {
          /*##-3-Compare the sent and received buffers ##############################*/
         if (!Buffercmp((uint8_t*)aTxBuffer, (uint8_t *)aRxBuffer,RXBUFFERSIZE)) {
             BSP_LED_Off(LED3);
             if (aRxBuffer[3] == '2') {
                BSP_LED_On(LED2);
                BSP_LED_Off(LED1);
             } else if (aRxBuffer[3] == '1'){
                BSP_LED_On(LED1);
                BSP_LED_Off(LED2);
             }
         } else {
             BSP_LED_On(LED3);
             BSP_LED_Off(LED1);
             BSP_LED_Off(LED2);
         }

      }
这样就可以
04feb6f657ec578e5a93ecb990e6755a 通过串口调试助手用字符串来控制LED的点亮。
程序读取数据,5s没收到数据,则点亮红灯LED3,
acc6d1695d130e6733fe71285e769ecb 收到LED1则点亮绿灯LED1,
930906984b8c7ac7732c4552314cb3ab
收到LED2点亮黄灯LED2。
a1023be8e7f978f323ce7255cde06e82
f0c3bc04662798c9e3114b26b0bbeb73
后续,这块H563的调试端口有点问题,时不时的不能接通。
b8cc31f2ff87d6a534f3a172e65a43db
插上电脑,有时枚举不出STLINK,那块H503则没有类似现象。

仅仅修改了例程里面的MAIN.c

奖励500家园币

网友A(2024-01-12):
用cubemx来配置,效率非常高

网友B:
H5的话,其实搞一搞网络方面,真的挺好的

网友C:
研讨会我咋就没混到过板子呢?哈哈,不过拿到板子好好学习也是挺好的,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