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ADC多通道切换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3-11-10):
ADC多通道切换的实现原理是什么?

网友A:
芯片内部ADC的多通道就是靠内部模拟开关来切换的。

网友B:
就是内部开关来回切换输入通道

网友C:
ADC多通道切换的实现原理主要是通过模拟多路复用器(MUX)和模拟数字转换器(ADC)的组合来实现的。

网友D:
内部模拟开关定时切换输入通道。

网友E:
ADC的通道切换,是靠内部的模拟开关,来实现的。

网友F:
内部开关选择的吧

网友G:
这个肯定是和芯片内部的adc通道硬件相关的啊

网友H:
就是一个MUX,其实主架构只有一个ADC,但是输入端由一个ANALOG MUX

网友I:
这个通过看单片机内部原理图就知道了

网友J:
是通过内部模拟开关切换的,可参考用户手册的ADC功能框图

网友K:
单片机内部是通过模拟开关来实现通道的转换的

网友L:
比如8通道ADC,可以选择8个通道中的任何一个作为输入源,根本不需要同时有8个ADC的

网友M:
一个adc会有多个通道进行采集  通过内部模拟开关进行通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