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FX3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

楼主(2023-11-10):
FX3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有哪些特点?

网友A:
Cypress USB FX3是一款超高速USB控制器,支持USB 3.2、Gen 1和USB 2.0,具有以下特点1:
  • 5 Gbps的超高速PHY符合USB 3.2 Gen 1标准
  • 支持高速On-The-Go(HS-OTG)主机和外设,符合OTG Supplement Version 2.0
  • 32个物理端点
  • 可编程的100 MHz GPIF II可连接到各种外部设备
  • 8、16、24和32位数据总线
  • 最多16个可配置的控制信号
  • 完全可访问的32位CPU ARM926EJ内核,操作频率为200 MHz
  • 512 KB或256 KB嵌入式SRAM
  • 集成USB 3.2 Gen 1和USB 2.0物理层(PHY)以及32位ARM926EJ-S微处理器,用于强大的数据处理和构建自定义应用程序
  • 支持SPI主机最高33 MHz、UART最高4 Mbps、I2C主控制器1 MHz和I2S主机(仅限发射器)8 kHz、16 kHz、32 kHz、44.1 kHz、48 kHz、96 kHz和192 kHz的采样频率
  • 可选择的时钟输入频率19.2、26、38.4和52 MHz,支持19.2 MHz晶体输入
  • 核心和I/O独立的电源域,核心操作电压为1.2 V,I2S、UART和SPI操作电压为1.8至3.3 V,I2C操作电压为1.2至3.3 V
  • 121球、10×10 mm、0.8 mm间距无铅球栅阵列(BGA)封装

网友B:
FX3集成了ARM9处理器,具有高效的数据处理能力

网友C:
数据流访问能力

网友D:
FX3还具有一个高度灵活的可编程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