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N通信中,如何正确设置帧格式?

楼主(2023-11-10):
在CAN通信中,如何正确设置帧格式?

网友A:
有相关的CAN标准协议

网友B:
can的出现为分布式控制系统实现各节点之间实时、可靠的数据通信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网友C:
CAN总线通信接口中集成了CAN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功能,可完成对通信数据的成帧处理,包括位填充、数据块编码、循环冗余检验、优先级判别等项工作

网友D:
远程帧由6个场组成:帧起始、仲裁场、控制场、CRC场、应答场和帧结束。远程帧不存在数据场

网友E:
在标准格式中,报文的起始位称为帧起始(SOF),然后是由11位标识符和远程发送请求位 (RTR)组成的仲裁场。RTR位标明是数据帧还是请求帧,在请求帧中没有数据字节。

网友F:
数据块的标识符可由11位或29位二进制数组成,因此可以定义2或2个以上不同的数据块

网友G:
CAN协议支持两种报文格式,其唯一的不同是标识符(ID)长度不同,标准格式为11位,扩展格式为29位

网友H:
CAN协议规定,标准标识符为11位,扩展标识符为29位。在设置标识符时,应确保其符合这一规定。

网友H:
在设置帧格式时,应确保各个字段符合CAN协议的规定,并考虑实际传输的数据量和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