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SWD烧录最少需要接几个引脚啊?

楼主(2023-11-10):
有没有引脚可以不接?

网友A:
SWD烧录最少需要接4个引脚。两根数据线SDA和SCL,一根时钟线SCK,一根片选线SWDIO/SWCLK

网友A:
至于是否有引脚可以不接,一般来说,至少需要连接上述四个引脚才能进行SWD烧录。

网友B:
4根,VDD,GND,时钟,数据。

网友C:
4根线吧

网友D:
4根哈,不清楚可以问一下技术3284494788@qq.com

网友E:
是所有的单片机都支持swd烧录方式吗

网友F:
还有比swd的引脚更少的烧录方式吗

网友G:
需要四根线 为什么有的说这种方式不那么可靠呢

网友H:
这种烧录方式最少需要四根线,有只需要两根线的烧录方式吗

网友I:
swd是最少需要四根线进行烧录的 并且是固定的引脚

网友J:
应该是四根线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用这种方式烧录程序

网友K:
最少需要接3个引脚。

网友L:
SWD烧录只需要连接这四个引脚

网友M:
需要连接VCC和地线

网友N:
如果没有lock的话用4根。
如果有lock的话要加上reset

网友O:
只是理论上的最少引脚数,实际操作中,可能还需要额外的引脚来提供电源。

网友P:
使用SWD烧录最少需要连接以下四个引脚

网友Q:
至少需要连接上述四个引脚才能进行SWD烧录 。

网友R:
串口下载是都支持的吗

网友S:
VCC(供电引脚):为单片机提供电源。
GND(地线引脚):用于连接单片机的地和烧录器的地。
SWDIO(数据输入/输出引脚):用于传输数据到单片机和从单片机读取数据。
SWCLK(时钟引脚):用于提供烧录器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时钟。

网友T:
SWD(Serial Wire Debug)烧录是一种使用串行线进行调试和编程的技术,通常用于ARM Cortex-M系列单片机。

网友U:
根据具体 型号和烧录器说明书来确定全部所需引脚。

网友V:
应当是四根线,可是我不是很喜好用这类方法烧录步伐

网友W:
起码必要接3个io。

网友X:
SWDIO:串行数据输入输出引脚,用于发送和接收数据。
SWCLK:串行时钟引脚,用于同步数据传输。
GND:地线,用于为电路提供接地。
VCC:电源线,用于为电路提供电源。

网友Y:
引脚定义如下:

SWDIO:数据输入和输出引脚。
SWCLK:时钟输入引脚。
nRESET:复位引脚。
SWSEL:模式选择引脚。

网友Z(2023-12-10):
通过 4个引脚,可以实现单片机的程序烧录和调试。

网友AA:
使用SWD模式进行调试时,需要连接 四个引脚。

网友AB:
SWD烧录最少需要接4个引脚。

网友AC:
至于是不是有io可以不接,一般来说,最少必要毗连上述四个io才气举行swd烧录。

网友AD:
RESET、ICPDA和ICPCK。

网友AE:
当需要四根电线时,为什么有人说这种方法不那么可靠

网友AF:
如果没有锁,则使用4。

网友AG:
是否所有的微控制器都支持SWD刻录模式

网友AH:
SWD(Smart Card)烧录最少需要接两个引脚,分别是PA13(JTMS/SWDIO)和PA14(JTCK/SWCLK)。

网友AI:
最少需要连接4个引脚

网友S:
SWDIO(数据线):这是烧录器与STM32之间传输数据的信号线。

SWCLK(时钟线):这是烧录器发送时钟信号到STM32的引脚。

VCC(供电线):这是为STM32提供电源的引脚。

GND(地线):这是烧录器与STM32之间的地线,用于参考电压和电流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