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32下载时报错

楼主(2023-11-10):
下载时候报错
然后刚开始按住复位松开瞬间下载还可以的,现在按复位也不管用了。有没有老哥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应该是代码把下载口禁用了,或者程序进低功耗了。
可以用ICP tool+AT Link连接芯片,擦掉代码方式解决。注意nReset脚要接到AT Link。

网友B:
这个是不识别芯片,没有关系的。

网友C:
跑了低功耗代码?用串口搽除芯片在烧写一次。

网友D:
代码占用烧写口都是这样的情况,需要通过复位和boot配置进行新代码的烧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