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现在有16位ADC的微控制器吗

楼主(2023-11-10):
TI现在有16位ADC的微控制器吗,带硬件差分的

网友A:
msp430系列有的,16位的,24位的都有,硬件差分的也有,具体可以看选型手册。但是ARM系列的M0/M4是没有的。

网友B:
16位ADC的微控制器还好吧,24位一般都有限制

网友C:
MSP430F5529就具有16位ADC,并且具有硬件差分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