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的I2C可以单独使用I2C的成分吗?

楼主(2023-11-11):
就是发送一个开始信号,发送一个应答,非应答,发送一个字符,接受应答。。。就这种操作。

楼主:
就是不用库函数直接填地址什么的,因为有的I2C设备用的交互协议不是标准的。但是还是I2C的这个成分。只是组合方式不同。

网友A:
你这,用模拟的吧

网友B:
好像没法控制只使用一部分

网友C: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网友D:
直接用io模拟吧

网友E:
没有这样用过啊,感觉还是模拟更便捷

网友C:
模拟的更好点

网友F:
可以使用模拟iic

网友G:
模拟IIC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网友B:
好像是可以这样的

网友H(2026-02-15):
PIC 单片机的 I2C 外设不能拆分单独使用核心成分,但其功能可灵活配置:硬件 I2C 需整体启用 SSP 模块,无法仅用时钟线 / 数据线模块;但可关闭硬件 I2C,用 GPIO 口软件模拟I2C 的 SCL(时钟)、SDA(数据)信号,按时序单独控制两根线的电平,等效 “拆分” 使用 I2C 的电气特性。
总结
硬件 I2C 需整体启用 SSP 模块,无法拆分使用;
可通过GPIO 软件模拟实现 I2C 信号线单独控制;
模拟方式本质是按时序操控引脚电平,非拆分硬件模块。

网友I:
答案是完全可以,而且这是 PIC 单片机开发中非常常见的做法

网友J(2026-03-29):
PIC 单片机的 I2C 支持 “成分化” 使用:可单独启用 SCL/SDA 引脚的硬件驱动、地址匹配滤波、时钟拉伸等子功能,无需启用完整 I2C 外设。比如仅用硬件时序发生器控制 SCL 时钟,软件模拟 SDA 通信;或单独用地址检测模块,其余逻辑由 CPU 处理,适配自定义通信协议或简化的 I2C 交互场景。
总结
PIC 的 I2C 外设支持拆分使用,可单独启用部分子功能;
适配自定义协议或简化交互,无需启用完整 I2C 功能。

网友K:
是的,你可以使用I2C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实现更灵活的通信。

网友L:
PIC 单片机I2C 模块不能只使用部分功能,硬件 I2C 是完整集成模块:SDA/SCL、时钟生成、仲裁、ACK、移位寄存器一体。无法拆分只用时钟或数据引脚,也不能单独用其中某部分逻辑。若只需单线或单独时钟,只能用GPIO 模拟,不能拆分硬件 I2C 组件。

网友M:
可以。PIC 的I2C 模块可独立使用,无需 MCC、库函数,直接操作SSP、I2CxCON、I2CxSTAT等寄存器实现 SDA/SCL 时序。支持主机 / 从机、ACK/NACK、起始 / 停止位纯硬件控制,仅需配置时钟、使能模块即可。不依赖其他外设,单独 I2C 功能完整稳定,适合极简驱动开发。

网友N:
可以,但要看你说的 “单独使用” 是哪种意思。

网友O(2026-05-03):
PIC 单片机 I2C 外设可独立单独使用,无需绑定 SPI、UART 等模块。只需配置对应引脚为 I2C 功能、设置波特率与主从模式,即可单独完成收发。不占用其他外设资源,可独立启停、单独寄存器配置,搭配中断或轮询都能稳定运行,完全独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