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蓝牙/Zigbee…]
天线设计和射频布局指南

楼主(2023-11-11):
做到无线应用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天线都是买现成的陶瓷天线

网友B:
板子不同的工艺还要换不同的天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天线都是买现成的陶瓷天线

陶瓷天线参数更好确定

网友D:
板载天线的设计有很多注意的事项,还是用外置天线信号好一点

网友E:
外置天线不需要考虑这么多参数

网友F:
布局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

网友G:
板子的工艺也会影响参数的

网友H:
外置天线更方便性能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