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咨询下74HC245的功能替代芯片

楼主(2023-11-11):
请问下哪些芯片可以代替74HC245的?因为用到缓冲驱动器,但是245  20管脚又太多,只要2组就行。但是没有更少引脚的小封装的245芯片,所以想寻找替代功能的其他芯片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tyw  注

网友A(点评):
看看这个能用吗

网友B:
2路 管教 8个 用C2G126 或者是vc126 管教16个  不过具体得看项目你需要一些别的参数好调试 。可联系微信L74138023

网友B:
可以用2路的 8 管角的。可以联系微信L74138023

网友C:
SN74AXCH2T45DCUR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网友D:
中微爱芯有PIN TO PIN替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