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常见的故障原因分析以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3-11-11):
首先,在我们分析故障原因之前,有几点注意事项需要注意:
  • 不能盲目拆机,应先弄清楚故障是舵机外部还是内部,以免浪费时间和扩大故障
  • 舵机的元器件不能盲目拆卸,拆卸时不能太过用力,以免损坏原件和造成新的故障
  • 不能随便调整,调整时应做好记录,调整对故障无作用应放回原位
  • 拆卸的时候要做好记录,不能丢失和混淆各种部件,弄错元器件以及导线的安装位置和方向
  • 避免焊锡或残渣造成短路;带电操作的时候,应做好防护和绝缘,避免造成短路

分析方法

      通过观察可能直接找出故障点,有些故障可直接排除,如焊接、装配故障。但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故障仅为表面现象,表面现象下面可能隐藏着更深层的原因,必须根据故障现象,对相应电路的相应电路参数进行测试,并结合电路原理对测试结果(现象)进行分析,才能找出故障的根本原因和真正的故障点。

舵机常用的故障解决方法:

1、观察法:观察法是通过人体感觉发现线路故障的方法。可分为静态观察法和动态观察法两种。

2、测量法:测量法是使用测量设备测试电路的相关电参数,并与产品技术文件提供的参数作比较。测量法是故障查找中使用最广泛、最有效的方法。根据测量的电参数特性又可分为电压法、电流法、电阻法和波形法等。

3、替换法:替代法是利用性能良好的舵机器件、部件(或利用同类型正常舵机的相同器件、部件)来替换产品可能产生故障的部分,以确定产生故障的部位的一种方法。

4、比较法:使用同型号的舵机,与被检修的舵机作比较,找出故障的部位,这种方法叫比较法。检修时可将两者对应点进行比较,在比较中发现问题,找出故障所在。

5、加热/冷却法:加热法是用电烙铁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加热,使故障提前出现,来判断故障的原因与部位的方法。特别适合于刚开机工作正常,需工作一段时间后才出现故障的整机检修。
     冷却法与加热法相反,是用酒精等易挥发的液体对被怀疑的元器件进行冷却降温,使故障消失,来判断故障的原因与部位的方法。

下面列举几种常见的舵机故障以及可能的原因
故障
可能的原因
无功能,无法转动
没上电或接触不良、指令错误、硬件异常(电子回路断路、或舵机的电机、电路板的驱动部分烧坏)
有功能但转动异常或无法转动
指令错误(指令长度、有效参数值)、环境温度过高或过低
舵机向一个方向转动后就卡住不动了
舵机电机的正负极或电位器的线接反了
单边转
主要检查驱动部分,有无烧焦烧糊的异味,有可能烧驱动MOS;若是磁编码舵机可能是磁铁安装问题
舵盘摇臂不受控制、摇臂打滑
齿轮扫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