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新版Hi3559AV100开发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11):
新版Hi3559AV100开发注意事项
一、在Hi3559A上使用openCV VideoCapture开启.mp4影像档, isOpened一直得到false
在Hi3559A上已经cross compile ffmepg 4.1+openCV 3.4.4
但使用openCVVideoCapture开启.mp4影像档, isOpened一直得到false
请问要如何知道是什么原因无法开启影像档?
如何看到fail原因?

#include

const HI_CHAR* videoFilename = "GOPR0178_REC.mp4";

cv::VideoCapture cap(videoFilename);
if (!cap.isOpened()) {
  printf("Error opening video stream file(%s)(error:%d)\n",videoFilename,cap.isOpened());
}
答:将openCV3.4.4换成3.4.6后,isOpened就回传ture了;
二、能用3559a的GPU做过实时渲染的么?性能能达到4K60么?
答:不能,时钟默认480M,怎么改时钟都改不了详细SDK Chat:zhanggong345
三、Hi3559A怎么将数据存到DDR,想从摄像头获取视频数据,然后将视频数据(YUV格式)传给NNIE进行训练,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建立一个调试步骤,将获取的数据保存到DDR,来看数据是否正确。但是不知道怎么将摄像头获取的数据保存到DDR中?
答:文件夹tmp就是DDR空间;你可以先参考:
\Hi3559AV100_SDK_V2.0.2.0\package\mpp\tools\vi_chn_dump.c

四、Hi3559a不支持BT656隔行输入吗?
VI 都只能逐行, 不支持隔行
五、HI3559av100 mipi dev 问题请教
SLVS  是2倍的关系。 但是 mipi 为什么也是2倍的关系那?
答:因为SAMPLE_COMM_VI_StartMIPI使用设定了LANE mode 7,所以每个sensor使用 4 lane;
六、用3559A进行目标检测,已经在开发板上实现了检测,但是只显示检测的坐标,怎么把整幅图都显示出来?
答:你可以参考sample_nnie_main.c程序做修改
/mpp/sample/svp/multi-core/nnie/sample_nnie_main.c
解压缩.tgz后,你要先执行sdk.unpack,才会有mpp, osdrv, osal, drv,hisyslink,....
\Hi3559AV100_SDK_V2.0.1.0\sdk.unpack

具体路径:
\Hi3559AV100_SDK_V2.0.1.0\package\mpp\sample\svp\multi-core\nnie
七、请问Hi3559A VPSS的输出格式是否只支持PIXEL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2/420?
答:输入像素格式仅包含PIXEL_FORMAT_YVU_SEMIPLANAR_422、PIXEL_FORMAT_YVU_SEMIPLANAR_420、和PIXEL_FORMAT_YUV_400。
输出像素格式仅PIXEL_FORMAT_YVU_SEMIPLANAR_422、PIXEL_FORMAT_YVU_SEMIPLANAR_420、PIXEL_FORMAT_YUV_400、PIXEL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2 和PIXEL_FORMAT_YUV_SEMIPLANAR_420
八、hi3559双系统下datafifo与ringbuffer如何工作的
答:双系统中,datafifo本身就是一个ringbuff的封装,liteos和linux通过datafifo完成传递码流,liteos向datafifo写,linux从datafifo读数据,读取之后通知Liteos释放,若datafifo满了,则会停止编码。
九、HISI3559AV100_MPP_sample_vdec
执行./sample_vdec 0 1
0 :表示 VDEC(H265)->VPSS->VO
:表示通过 HDMI 以 1080P@30fps 输出
遇到的问题:输出屏幕显示的是完全绿屏
执行sample_vdec 所需要的 source_file 已经放置在同级目录下
这个绿屏是什么原因呢 ?自带的 sample_vdec 需要另外做什么修改吗 ?
答:vdec不用做修改, 如果是sample_vdec 0 1
-
只要source_file/3840x2160_10bit.h265存在,不存在也是蓝屏
- LCD
支持1080P30
-
换一条HDMI cable试试
-输出改 1080P60
十、Hi3559a从emmc启动问题
HI3559a的板子,目前可以正常的烧录进去但是重启以后就只打印一次空格,然后就没有任何反映了,uboot烧录到ddr里面是可以正常跑的,也尝试过从ddr里面使用tftpd烧录到emmc,但是重启以后还是一样的现象?
答:编译 osdrv 是用 BOOT_MEDIA=emmc?
make BOOT_MEDIA=emmc AMP_TYPE=linux all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