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册]
芯片选型

楼主(2023-11-11):
我目前想从NOR SPI_FLASH   读取图片   ,然后推到TFT 屏,NOR FLASH  和TFT 全是SPI  接口  要求SPI CLK  速度快 ,请芯源的工程师帮我选型。

网友A:
看看芯片的数据手册,SPI速度能跑到多少M

网友B:
如果仅仅是要求2个SPI,CW32F030\CW32F020\CW32L083\CW32L052都能满足,具体型号还需根据应用要求再确定。

楼主:
CW32 SPI 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CW32 SPI 的速度是多少

SPI主机模式下通信速率高达 PCLK/2,也就是说:32MHz或者24MHz。

网友C:
多大的屏,分辨率多少?

楼主:
128*160

网友D:
CW32系列应该就有很多可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