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板] 【CW32L031CxTx StartKit评估板测评】+OLED液晶显示测试过程

楼主(2023-11-11):
    为了对CW32L031 StartKit开发板实现拓展功能开发,决定采用OLED液晶显示SPI FLASH、I2C EEPROM、和ADC的测试过程;
    首先在工程中添加OLED相关的.c和.h文件,在main中添加OLED_Configuration();OLED_Init();初始化函数;
因为采用的是PB12和PB13作为OLED的I2C线进行模拟时序,所以要增加这两个GPIO的初始化相关函数;
  1. #define OLED_SCLK_Clr() PB12_SETLOW();
  2. #define OLED_SCLK_Set() PB12_SETHIGH();

  3. #define OLED_SDIN_Clr() PB13_SETLOW();
  4. #define OLED_SDIN_Set() PB13_SETHIGH();

添加.c相关文件:

还需要增加.h的路径:

在while(1)中各个TEST位置加入OLED信息打印,保留原来的串口LOG打印;
OLED_Poweron();
        while(1)
        {
                gKey2Status = 0;
                //wait key is press
                do
                {
                        /* Toggle LED */
                        LED1_TOG;
                        SysTickDelay(1000);        //1s.
                }while (gKey2Status == 0);

                //test start
                printf("\r\nCW32F030 StartKit Board Test\r\n");
                OLED_Show(0,"SPI TEST START","FLASH");
                SPI_FLASH_Test();
                SysTickDelay(1000);
                OLED_Show(0,"I2C TEST START","EEPROM");
                I2C_Test();
                SysTickDelay(1000);
                OLED_Show(0,"ADC TEST START","PA00");
                ADC_Test();
                SysTickDelay(1000);
                OLED_Show(0,"TEST END","bbs.21ic.com");
                printf("\r\nCW32F030 StartKit Board Test OK\r\n");
                for(uint8_t j = 0; j < 3; j++)
                {
                                LED1_OFF;
                                SysTickDelay(100);
                                LED1_ON;
                                SysTickDelay(100);
                }

        }

开机OLED显示,后面启动测试每隔开1S测试一个功能;

开机显示:
****************
CW32L031
StartKit
****************

通过按钮启动测试后,先显示:
SPI TEST START
FLASH

间隔1s

FLASH测试完成之后显示:
I2C TEST START
EEPROM
间隔1s

EEPROM测试完成之后显示:
ADC TEST START
PA00
间隔1s

最后显示:
TEST END
bbs.21ic.com

网友A(2025-11-17):
demo案例了解一下

网友B:
OLED液晶显示熟悉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