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AT-START-F423测评】+ I2C接口测试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

楼主(2023-11-11):
本次主要使用硬件I2C接口,通过读取加速度传感器ADXL345测试I2C的使用方法。
使用PB8和PB92个端口。
首先初始化I2C接口
void drv_i2c_gpio_init( void )
{
    gpio_init_type gpio_initstructure;

    /* i2c periph clock enable */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I2C1_PERIPH_CLOCK, TRUE);
    crm_periph_clock_enable(CRM_GPIOB_PERIPH_CLOCK, TRUE);

    /* configure i2c pins: SCL=PB8,SDA=PB9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drive_strength = GPIO_DRIVE_STRENGTH_STRONGER;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MU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ut_type       = GPIO_OUTPUT_OPEN_DR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ll           = GPIO_PULL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s           = GPIO_PINS_8 | GPIO_PINS_9;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 configuration */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8, GPIO_MUX_4);
    gpio_pin_mux_config(GPIOB, GPIO_PINS_SOURCE9, GPIO_MUX_4);

    hi2cx.i2cx = I2C1;
    i2c_reset(I2C1);
    /* config i2c */
    i2c_init(I2C1, 0x0F, I2Cx_CLKCTRL);
    i2c_own_address1_set(I2C1, I2C_ADDRESS_MODE_7BIT, 0XB0);
    i2c_enable(I2C1,TRUE);
}

I2C接口驱动,使用了SDK中的i2c_application.c和i2c_application.h。
uint8_t I2C_WriteByte(uint8_t index,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addr,uint8_t Byte)
{
    uint8_t reVal;
    reVal = i2c_memory_write(&hi2cx, I2C_MEM_ADDR_WIDIH_8, dev_addr<<1, addr, &Byte, 1, 10000);
    return reVal;
}

uint8_t I2C_ReadByte(uint8_t index,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addr)
{
    uint8_t reVal;
    i2c_memory_read(&hi2cx, I2C_MEM_ADDR_WIDIH_8, dev_addr<<1, addr, &reVal, 1, 10000);
    return reVal;
}

uint8_t I2C_PageWrite(uint8_t index,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addr,uint8_t *str,uint32_t num)
{
    uint8_t reVal;
    reVal = i2c_memory_write(&hi2cx, I2C_MEM_ADDR_WIDIH_8, dev_addr<<1, addr, str, num, 10000);
    return reVal;
}

uint8_t I2C_PageRead(uint8_t index,uint8_t dev_addr, uint8_t addr,uint8_t *str,uint32_t num)
{
    uint8_t reVal;
    reVal = i2c_memory_read(&hi2cx, I2C_MEM_ADDR_WIDIH_8, dev_addr<<1, addr, str, num, 10000);
    return reVal;
}

下面是ADXL345的驱动
测试加速度读取数据。

在lcd屏幕上显示加速度数值。

代码如下:

网友A:
咔咔咔咔咔咔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扩

网友B:
这个确实不错,想知道这个三轴传感器多少钱?

网友C:
403的I2C还没调出来,明天拿这个试试

网友D(2024-02-02):
在AT-START-F423中,可能需要使用SDK提供的i2c_application.c文件来进行初始化。

网友E:
可以参考ADXL345的数据手册中的寄存器映射和操作方法。

网友F:
设置I2C时钟速度、配置SDA和SCL引脚为I2C通信模式等。

网友D:
需要注意ADXL345的电源和地线连接。

网友G:
需要注意ADXL345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H(2024-03-18):
很不错的资料,下载查看一下

网友I(2024-10-11):
正在研究,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2024-12-04):
探讨探讨探讨探讨探讨探讨探讨探讨ttt

网友K:
423的I2C还没调出来

网友L(2025-04-09):
传感器的响应速率是多少

网友M(2025-07-15):
现在应该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比较多了吧,速度传感器?

网友N(2026-02-06):
这些图片和GIF文件展示了你的测试过程和结果,看起来很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