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03F303CC新建工程选项

楼主(2023-11-11):
keil_mdk,GD32F303F303CC新建工程选项,寄存器开发需要选那些?

网友A(2024-07-27):
你这个应该不是寄存器开发吧,这是keil的操作系统开发

网友B:
这个我建议还是使用官方的例程进行搭建环境和开发,这样能好点吧

网友C:
额,你可以直接找个官方的寄存器例程,在其基础上开发啊

网友D:
我觉得应该GD没有寄存器开发操作吧

网友E:
建议还是库函数开发吧,简单的很啊

网友F:
那你选择内核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G:
一般来说,如果用RTE开发的话,你选择内核应该就是可以用寄存器开发了

网友H:
别选择Device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I:
没用过RTE和寄存器开发的,都是库开发啊

网友J:
话说,GD是有寄存器开发的例程?应该都是库函数开发例程吧

网友K:
添加元件库,选芯片

网友L:
keil版本开发与外部手册密切联系

网友M(2024-08-26):
Keil MDK会提示你选择目标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