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keil5导入LKS3208X PACK包出错

楼主(2023-11-12):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KEIL5安装的版本是keil5.11,凌鸥官网下载的keil5 PACK包版本是1.1.0,安装了PACK文件后提示出错,如下图,不知是何原因。另外安装的ST的STM32F0和STM32F1的PACK包都正常使用。

网友A:
应该是KEIL版本和pack包不匹配的原因。

网友B:
两个版本不匹配,看一下你的pack包适配KEIL哪个版本。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更高版本的KEIL.5,比如5.36版本

网友D:
KEIL版本和pack包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