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一个完美的差分电路学习资料

楼主:
假设都是未知的

如果:R1/R2= R3/R4
或者四个电阻都相等,那更容易理解。

嘿嘿,其中的比值就可以是放大倍数了。Vshift就是偏移量。

网友A(2023-11-12):
这是推广到了一般情况,非常好。

网友A:
不如三极管的差分电路好用。这个成本太高。

网友B:
这个和三仪表放大电路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C:
额 这个不是就是基础的放大电路吗

网友D:
三极管的差分电路的抗干扰,放大增益都是可以的

网友E:
这个电路的上下限取决于芯片的供电电压不

网友F:
实际上我们使用的放大电路都是这个基础扩展得到的

网友G:
是不是还需要一些滤波电路才比较好呢

网友H:
三极管差分稳定性高吗

网友I:
如果差分信号的差值特别小了如何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