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天生残U,I2C双机通信之I2C从机

楼主(2023-11-12):
天生残U,I2C双机通信之I2C从机
#include "i2c_drv.h"
#include "usart_drv.h"
I2C_HandleTypeDef i2c1;
I2C_HandleTypeDef i2c2;
DMA_HandleTypeDef i2c1_txdma;
DMA_HandleTypeDef i2c1_rxdma;
//uint8_t wdata[16] ={2,2,3,4,5,6,7,8,1,2,3,4,5,6,7,12};        //给从机发送数据
//uint8_t rdata[16] ={0};                                                                        //读取从机的数据
uint16_t i ;
uint8_t rx_flag=0;
uint8_t tx_data[21]={"01234567890abcdef123"};
uint8_t rx_data[20]={0};                                //接收缓冲区必需大于主机发送数据量,否则会一直进入中断

uint8_t tx_data2[21]={"01234567890abcdef123"};
uint8_t rx_data2[20]={0};
//uint8_t reg_data[1];
#define slave_addr (0x01<<1)
#define slave_addr2 (0x02<<1)
void i2c_reset();

void I2C_Drv_Init(void)
{
        uint8_t i;
        i2c1.Instance = I2C1;
        i2c1.Init.Timing=0x00602173;
        //i2c1.Init.Timing = 0xC010EBFF;
        i2c1.Init.OwnAddress1 = slave_addr;                        //从机地址
        i2c1.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1.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ENABLE;
        i2c1.Init.OwnAddress2 = slave_addr2;
        i2c1.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1.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HAL_I2C_Init(&i2c1);

        i2c2.Instance = I2C2;
        i2c2.Init.Timing=0x00602173;
        //i2c1.Init.Timing = 0xC010EBFF;
        i2c2.Init.OwnAddress1 = slave_addr;                        //从机地址
        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ENABLE;
        i2c2.Init.OwnAddress2 = slave_addr2;
        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        HAL_I2C_Init(&i2c2);
//        for(i=0;i<21;i++)
//        {
//                tx_data[i]=21-i;
//        }
//
//        for(i=0;i<21;i++)
//        {
//                tx_data2[i]=21-i;
//        }

        HAL_I2C_EnableListen_IT(&i2c1);        //启动侦听地址

        HAL_I2C_EnableListen_IT(&i2c2);        //启动侦听地址
}

void I2C_Drv_Init2(void)
{

        i2c2.Instance = I2C2;
        i2c2.Init.Timing=0x00602173;
        //i2c1.Init.Timing = 0xC010EBFF;
        i2c2.Init.OwnAddress1 = slave_addr;                        //从机地址
        i2c2.Init.AddressingMode = I2C_ADDRESSINGMODE_7BIT;
        i2c2.Init.DualAddressMode = I2C_DUALADDRESS_ENABLE;
        i2c2.Init.OwnAddress2 = slave_addr2;
        i2c2.Init.GeneralCallMode = I2C_GENERALCALL_DISABLE;
        i2c2.Init.NoStretchMode = I2C_NOSTRETCH_DISABLE;

        HAL_I2C_Init(&i2c2);

        HAL_I2C_EnableListen_IT(&i2c2);        //启动侦听地址
}

void HAL_I2C_MspInit(I2C_HandleTypeDef *hi2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

        if(hi2c ->Instance == I2C1)
        {
                __HAL_RCC_I2C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Pin =GPIO_PIN_8|GPIO_PIN_9;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Pull=GPIO_NOPULL;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Alternate=GPIO_AF6_I2C1;
                HAL_GPIO_Init(GPIOB,&GPIO_InitTypeDefStructur);

                HAL_NVIC_SetPriority(I2C1_IRQn,0,2);
                HAL_NVIC_EnableIRQ(I2C1_IRQn);

                __I2C1_FORCE_RESET();
                __I2C1_RELEASE_RESET();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   //复位I2C
                hi2c->Instance->CR1 = 0;              //解除复位
//                //I2C RX
//                i2c1_txdma.Instance = DMA1_Channel2;
//                i2c1_txdma.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I2C1_TX;
//                i2c1_txdma.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                i2c1_txdma.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i2c1_txdma.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i2c1_txdma.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                i2c1_txdma.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                i2c1_txdma.Init.Mode = DMA_NORMAL;
//                i2c1_txdma.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__HAL_LINKDMA(hi2c,hdmatx,i2c1_txdma);
//                HAL_DMA_Init(&i2c1_txdma);
//
//                //I2C RX
//                i2c1_rxdma.Instance = DMA1_Channel3;
//                i2c1_rxdma.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I2C1_RX;
//                i2c1_rxdma.Init.Direction = DMA_PERIPH_TO_MEMORY;
//                i2c1_rxdma.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                i2c1_rxdma.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                i2c1_rxdma.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BYTE;
//                i2c1_rxdma.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BYTE;
//                i2c1_rxdma.Init.Mode = DMA_NORMAL;
//                i2c1_rxdma.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MEDIUM;

//                __HAL_LINKDMA(hi2c,hdmarx,i2c1_rxdma);
//                HAL_DMA_Init(&i2c1_rxdma);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2_3_IRQn, 0, 0);
//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
        if(hi2c ->Instance == I2C2)
        {
                __HAL_RCC_I2C2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Pin =GPIO_PIN_11|GPIO_PIN_12;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Mode = GPIO_MODE_AF_OD;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Pull=GPIO_PULLUP;
                GPIO_InitTypeDefStructur.Alternate=GPIO_AF6_I2C2;
                HAL_GPIO_Init(GPIOA,&GPIO_InitTypeDefStructur);

                HAL_NVIC_SetPriority(I2C2_IRQn,0,1);
                HAL_NVIC_EnableIRQ(I2C2_IRQn);

                __I2C2_FORCE_RESET();
                __I2C2_RELEASE_RESET();

                hi2c->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   //复位I2C
                hi2c->Instance->CR1 = 0;
        }
}

void i2c_reset()
{
    /* 开漏输出,关闭I2C输入通道,并尝试将总线拉高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PIN_SET);

    // SCL PB8 拉高
    for (uint8_t i = 0; i < 10; i++) {

        if(HAL_GPIO_ReadPin(GPIOB, GPIO_PIN_8) == GPIO_PIN_SET)
        {
            //rt_kprintf("retry %d\n", i);
            break;
        }
        /* 该延时循环的周期和时长,请根据你的实际主机对I2C通讯出错的处理来修改 */
        HAL_Delay(10);
    }

    /* 归还总线控制权 */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AF_OD;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 复位I2C */
    i2c1.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
    i2c1.Instance->CR1 &= ~I2C_CR1_SWRST;

    /* 重新初始化I2C */
   I2C_Drv_Init();
}
//侦听完成
void HAL_I2C_Listen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 ->Instance == I2C1)
        {
                HAL_I2C_EnableListen_IT(&i2c1);        //启动侦听地址
                u1_printf("I2C1侦听地址完成\r\n");
        }
        else if(hi2c ->Instance == I2C2)
        {
                HAL_I2C_EnableListen_IT(&i2c2);        //启动侦听地址
                u1_printf("I2C2侦听地址完成\r\n");
        }

}

void HAL_I2C_Addr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uint8_t TransferDirection, uint16_t AddrMatchCode)
{
        if(hi2c ->Instance == I2C1)
        {
                if((AddrMatchCode == slave_addr) || (AddrMatchCode == slave_addr2))
                {
                        if(TransferDirection ==I2C_DIRECTION_RECEIVE)        //准备给主机发送数据
                        {
                                        if(rx_data[0]==0x01)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1,tx_data,2,I2C_LAST_FRAME);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i2c1,tx_data,1);
                                        }
                                        if(rx_data[0]==0x08)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1,&tx_data[3],2,I2C_LAST_FRAME);
                                        }
                                        if(rx_data[0]==0x21)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1,I2C_LAST_FRAME);
                                        }
                                        else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1,&tx_data[3],2,I2C_LAST_FRAME);
                                        }

                                //HAL_I2C_Slave_Transmit_DMA(&i2c1,wdata,16);
                                //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i2c1,tx_data[1],2);
                        }else if(Transfer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TRANSMIT )        //准备接收主机的数据
                        {

                                HAL_I2C_Slave_Seq_Receive_IT(&i2c1,rx_data,1,I2C_FIRST_FRAME);

                        }
                }

        }
        if(hi2c ->Instance == I2C2)
        {
                if((AddrMatchCode == slave_addr) || (AddrMatchCode == slave_addr2))
                {
                        if(TransferDirection ==I2C_DIRECTION_RECEIVE)        //准备给主机发送数据
                        {
                                        if(rx_data2[0]==0x01)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2,I2C_LAST_FRAME);
                                                //HAL_I2C_Slave_Transmit_IT(&i2c1,tx_data,1);
                                        }
                                        else if(rx_data2[0]==0x08)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3],2,I2C_LAST_FRAME);
                                        }
                                        else if(rx_data2[0]==0x09)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5],2,I2C_LAST_FRAME);
                                        }
                                        else if(rx_data2[0]==0x21)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21,I2C_LAST_FRAME);
                                        }
                                        else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2,&tx_data2[7],2,I2C_LAST_FRAME);
                                        }

                        }else if(TransferDirection == I2C_DIRECTION_TRANSMIT )        //准备接收主机的数据
                        {

                                HAL_I2C_Slave_Seq_Receive_IT(&i2c2,rx_data2,1,I2C_FIRST_FRAME);

                        }
                }
        }

}

//从机发送完成
void HAL_I2C_SlaveTx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 ->Instance == I2C1)
        {
//                hi2c ->PreviousState = HAL_I2C_MODE_NONE;
                u1_printf("从机发送完成\r\n");
        }
        if(hi2c ->Instance == I2C2)
        {
//                hi2c ->PreviousState = HAL_I2C_MODE_NONE;
                u1_printf("从机发送完成\r\n");
        }
}

//从机接收完成
void HAL_I2C_SlaveRxCplt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 ->Instance == I2C1)
        {
                        hi2c ->PreviousState = HAL_I2C_MODE_NONE;
//
//                        u1_printf("从机接收中断完成 %d\r\n",__HAL_I2C_GET_FLAG(hi2c,I2C_FLAG_BUSY));
                //u1_printf("从机接收完成 %d\r\n",rx_data[0]);
                rx_flag=0;
//                        if(rx_data[0] == 0x01)
//                        {
//                                HAL_I2C_Slave_Seq_Transmit_IT(&i2c1,tx_data,1,I2C_FIRST_AND_LAST_FRAME);
//                        }

                                u1_printf("rx_data%X\r\n",rx_data[0]);

        }
        else if(hi2c ->Instance == I2C2){

                        u1_printf("OK2\n") ;
                //u1_printf("从机接收完成 %d\r\n",rx_data[0]);
        }
}

void HAL_I2C_ErrorCallback(I2C_HandleTypeDef *hi2c)
{
        if(hi2c ->Instance == I2C1)
        {
//                i2c_reset();
//                I2C_Drv_Init();
        }
}

网友A:
怎么说?你说的G0的I2C不好用?

网友B:
其实这个I2C不如用模拟的,时序搞好,其他都OK

网友C:
你说的残,怎么个残法?

网友D:
是这芯片的I2C的从机模式不能用?

网友E:
应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F:
都是有BUG的存在,只是有没有弥补方法而已

网友G: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芯片就是为了更换STM32F1的,所以,有的可能这个U也是有I2C的问题吧

网友H:
我建议还是楼主用模拟的方式实现I2C从机,但就是挂载不了了

网友I:
哈哈,确实,ST的I2C总是备受争议

网友J:
你换个芯片呗,他家的I2C好像一直都有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芯片就是为了更换STM32F1的,所以,有的可能这个U也是有I2C的问题吧 ...

是有问题,数据接收少了,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的话,应该是没问题的吧

一样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I2C不如用模拟的,时序搞好,其他都OK

你有没有I2C从机的模拟程序????

网友K(2024-07-21):
减小检测部分与电压误差或电流放大器敏感的输入端之间的连接而引入的噪声

网友L:
引线越长,它能接收和传送的干扰信号频率就越低

网友M:
引线的长和宽影响它的电阻和电感量

网友N:
它们的放置要尽可能靠近

网友O:
大地的地会通过散热器(用绝缘体与漏极隔开)从这些节点获取能量

网友P:
输入电源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