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高级定时器1,pwm互补输出

楼主(2023-11-12):
哪位大神帮我看看下面的初始化代码有哪些问题,pwm带死区的互补输出,用到了PC3和PC4但,但现在这两个一直没有波形输出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1输出比较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1输出比较通道互补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N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1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2输出比较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2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C2输出比较通道互补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CH1N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CH2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Level_1;
  GPIO_Init(ADVANCE_TIM_CH1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输出比较通道刹车通道 GPIO 初始化*/
        //RCC_AHBPeriphClockCmd(ADVANCE_TIM_BKIN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VANCE_TIM_BKIN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ADVANCE_TIM_BKIN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BKIN引脚默认先输出低电平*/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3,GPIO_AF_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4,GPIO_AF_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7,GPIO_AF_3);
        GPIO_PinAFConfig(GPIOC,GPIO_PinSource6,GPIO_AF_3);

        GPIO_IOMUX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3, GPIOMUX_AF3_TIM1CH1N);
        GPIO_IOMUX_PinAFConfig(GPIOC, GPIO_PinSource4, GPIOMUX_AF3_TIM1CH2N);
          /* 开启定时器时钟,即内部时钟CK_INT=8M*/
        ADVANCE_TIM_APBxClock_FUN(ADVANCE_TIM_CLK,ENABLE);

/*--------------------时基结构体初始化-------------------------*/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自动重装载寄存器的值,累计TIM_Period+1个频率后产生一个更新或者中断*/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ADVANCE_TIM_PERIOD;
        /* 驱动CNT计数器的时钟 = Fck_int/(psc+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ADVANCE_TIM_PSC;
        /* 时钟分频因子 ,配置死区时间时需要用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TIM_CKD_DIV1;
        /* 计数器计数模式,设置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TIM_CounterMode_Up;
        /* 重复计数器的值,没用到不用管*/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0;
        /* 初始化定时器*/
        TIM_TimeBaseInit(ADVANCE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

        /*--------------------输出比较结构体初始化-------------------*/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配置为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 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 互补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NState = TIM_OutputNState_Enable;
        /* 设置占空比大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ADVANCE_TIM_PULSE;
        /* 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 互补输出通道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Low;////////////////////////////////
        /* 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Set;
        /* 互补输出通道空闲电平极性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TIM_OC1Init(ADVANCE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ADVANCE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OC2Init(ADVANCE_TIM,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ADVANCE_TIM, TIM_OCPreload_Enable);

        /*-------------------刹车和死区结构体初始化-------------------*/
        /* 有关刹车和死区结构体的成员具体可参考BDTR寄存器的描述*/
        TIM_BDTRInitTypeDef TIM_BDTRInitStructur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RState = TIM_OSSR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OSSIState = TIM_OSSIState_Enable;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1;
        /* 输出比较信号死区时间配置,具体如何计算可参考 BDTR:UTG[7:0]的描述*/
        /* 这里配置的死区时间为152ns*/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DeadTime = 11;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 = TIM_Break_Disable;
        /* 当BKIN引脚检测到高电平的时候,输出比较信号被禁止,就好像是刹车一样*/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TIM_BDTRInitStructure.TIM_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Enable;
  TIM_BDTRConfig(ADVANCE_TIM, &TIM_BDTRInitStructure);

        /* 使能计数器*/
        TIM_Cmd(ADVANCE_TIM, ENABLE);
        /* 主输出使能,当使用的是通用定时器时,这句不需要*/
        TIM_CtrlPWMOutputs(ADVANCE_TIM, EN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