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A5ZJ-Q测评】硬件SPI驱动LCD屏

楼主(2023-11-12):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目的】单片机的交互信息,通常是用uart输入串口信息,作为STM32U5A5,他的运行频率为160MHz,而且接口信息丰富,可以用LCD屏来做为输出信息,这样比较直观,再也不用开串口助手来观察了。本文就驱动LCD屏来做为此款开发板试用的第一篇。
【实验的硬件】
  • NUCLEO-U5A5ZJ开发板。

b02a4bf5b30572cd99734670954fbdc3
2、3.5寸SPI串口TFT液晶显示模块LCD触摸屏ILI9488 /6 /1驱动320X480
7d84d0970e66fbbc34914a94f7c50de2
【实验的开发环境】
  • 操作系统:win11。
  • 开发IDE工具:STM32CubeIDE,版本为1.13.2:

99500668123a791b2c8458c63f6348a8
【开发步骤】
1、新建NUCLEO-U5A5ZJ开发板工程,这样开发板可以默认的给我们配轩好了串口、LED等常用的外设。
c8c3b5c5a2df4a7522f84e2ee82b60ef
2、打开spi1,配置spi1的IO为MOSI为PA7,SCK为PA5。
0c8b588440d0d60cbed681a39e39dbac
3、配置开发板上的PF2、PD14、PD15为TFT_DC、TFT_CS、TFT_RST,如下图:
9e3a33af6d0fe8b2d1ffbb917148f29d
4、配置三个IO为上拉,输入为High,如下图所示:
998879095204d5af38e7446488080a6b
5、设置spi为单向发送,传输数据为8bit,分频为4,工作频为40M,同时NSS为软摸拟。
63e520561cbeabf55bc81150aa1474f1
6、配置时钟为160MHz,这样spi的时钟可以达到160M。
a852dc54b8a377d1131ede91d35bbfd4
7、因为ili9488要开启大的空间进行数据传输,所以把栈堆的空间调大一些。
f37e0fbdc5162175f241e89a1b58985b
随后按alt+k生成工程。
【代码】
添加ili9488.h,添加代码如下:
/*
* ili9488.h
*
*  Created on: Dec 14, 2021
*      Author: timagr615
*/

#ifndef INC_ILI9488_H_
#define INC_ILI9488_H_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main.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RST_A() HAL_GPIO_WritePin(TFT_RST_GPIO_Port,TFT_RST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RST_D() HAL_GPIO_WritePin(TFT_RST_GPIO_Port,TFT_RST_Pin,GPIO_PIN_SET)
#define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_CS_GPIO_Port,TFT_CS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_CS_GPIO_Port,TFT_CS_Pin,GPIO_PIN_SET)
#define DC_COMMAND() HAL_GPIO_WritePin(TFT_DC_GPIO_Port,TFT_DC_Pin,GPIO_PIN_RESET)
#define DC_DATA() HAL_GPIO_WritePin(TFT_DC_GPIO_Port,TFT_DC_Pin,GPIO_PIN_SET)

#define ILI9488_TFTWIDTH  320
#define ILI9488_TFTHEIGHT 480
#define ILI9488_PIXEL_COUNT        ILI9488_TFT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define ILI9488_NOP     0x00
#define ILI9488_SWRESET 0x01
#define ILI9488_RDDID   0x04
#define ILI9488_RDDST   0x09

#define ILI9488_SLPIN   0x10
#define ILI9488_SLPOUT  0x11
#define ILI9488_PTLON   0x12
#define ILI9488_NORON   0x13

#define ILI9488_RDMODE  0x0A
#define ILI9488_RDMADCTL  0x0B
#define ILI9488_RDPIXFMT  0x0C
#define ILI9488_RDIMGFMT  0x0D
#define ILI9488_RDSELFDIAG  0x0F

#define ILI9488_INVOFF  0x20
#define ILI9488_INVON   0x21
#define ILI9488_GAMMASET 0x26
#define ILI9488_DISPOFF 0x28
#define ILI9488_DISPON  0x29

#define ILI9488_CASET   0x2A
#define ILI9488_PASET   0x2B
#define ILI9488_RAMWR   0x2C
#define ILI9488_RAMRD   0x2E

#define ILI9488_PTLAR   0x30
#define ILI9488_MADCTL  0x36
#define ILI9488_PIXFMT  0x3A

#define ILI9488_FRMCTR1 0xB1
#define ILI9488_FRMCTR2 0xB2
#define ILI9488_FRMCTR3 0xB3
#define ILI9488_INVCTR  0xB4
#define ILI9488_DFUNCTR 0xB6

#define ILI9488_PWCTR1  0xC0
#define ILI9488_PWCTR2  0xC1
#define ILI9488_PWCTR3  0xC2
#define ILI9488_PWCTR4  0xC3
#define ILI9488_PWCTR5  0xC4
#define ILI9488_VMCTR1  0xC5
#define ILI9488_VMCTR2  0xC7

#define ILI9488_RDID1   0xDA
#define ILI9488_RDID2   0xDB
#define ILI9488_RDID3   0xDC
#define ILI9488_RDID4   0xDD

#define ILI9488_GMCTRP1 0xE0
#define ILI9488_GMCTRN1 0xE1
/*
#define ILI9488_PWCTR6  0xFC
*/

// Color definitions
#define ILI9488_BLACK                              0x0000      /*   0,   0,   0 */
#define ILI9488_NAVY                                0x000F      /*   0,   0, 128 */
#define ILI9488_DARKGREEN                   0x03E0      /*   0, 128,   0 */
#define ILI9488_DARKCYAN                    0x03EF      /*   0, 128, 128 */
#define ILI9488_MAROON                      0x7800      /* 128,   0,   0 */
#define ILI9488_PURPLE                      0x780F      /* 128,   0, 128 */
#define ILI9488_OLIVE                               0x7BE0      /* 128, 128,   0 */
#define ILI9488_LIGHTGREY                   0xC618      /* 192, 192, 192 */
#define ILI9488_DARKGREY                    0x7BEF      /* 128, 128, 128 */
#define ILI9488_BLUE                                0x001F      /*   0,   0, 255 */
#define ILI9488_GREEN                       0x07E0      /*   0, 255,   0 */
#define ILI9488_CYAN                                0x07FF      /*   0, 255, 255 */
#define ILI9488_RED                                 0xF800      /* 255,   0,   0 */
#define ILI9488_MAGENTA                     0xF81F      /* 255,   0, 255 */
#define ILI9488_YELLOW                      0xFFE0      /* 255, 255,   0 */
#define ILI9488_WHITE                               0xFFFF      /* 255, 255, 255 */
#define ILI9488_ORANGE                      0xFD20      /* 255, 165,   0 */
#define ILI9488_GREENYELLOW         0xAFE5      /* 173, 255,  47 */
#define ILI9488_PINK                                0xF81F

#define        TFT9341_BLACK   0x0000
#define        TFT9341_BLUE    0x001F
#define        TFT9341_RED     0xF800
#define        TFT9341_GREEN   0x07E0
#define TFT9341_CYAN    0x07FF
#define TFT9341_MAGENTA 0xF81F
#define TFT9341_YELLOW  0xFFE0
#define TFT9341_WHITE   0xFFFF
#define MADCTL_MY  0x80
#define MADCTL_MX  0x40
#define MADCTL_MV  0x20
#define MADCTL_ML  0x10
#define MADCTL_RGB 0x00
#define MADCTL_BGR 0x08
#define MADCTL_MH  0x04

#define swap(a, b) { int16_t t = a; a = b; b = t; }
#define pgm_read_byte(addr) (*(const unsigned char *)(addr))
#define min(a,b) (((a)<(b))?(a):(b))

//***** Functions prototypes *****//
//1. Write Command to LCD
void ILI9341_SendCommand(uint8_t com);
//2. Write data to LCD
void ILI9341_SendData(uint8_t data);
//2.2 Write multiple/DMA
void ILI9488_SendData_Multi(uint8_t *buff, size_t buff_size);

//void ILI9488_Init(SPI_HandleTypeDef *spiLcdHandle, GPIO_TypeDef *csPORT, uint16_t csPIN, GPIO_TypeDef *dcPORT, uint16_t dcPIN, GPIO_TypeDef *resetPORT, uint16_t resetPIN);
void ILI9488_Init();
void setAddrWindow(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void setScrollArea(uint16_t topFixedArea, uint16_t bottomFixedArea);
void scroll(uint16_t pixels);
void pushColor(uint16_t color);
void pushColors(uint16_t *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first);
void drawImage(const uint8_t* img, 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void fillScreen(uint16_t color);

void draw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FastV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FastH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uint16_t color);
void draw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uint16_t color);
void write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uint16_t color);
void fillRect(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void setRotation(uint8_t r);
void invertDisplay(uint8_t  i);
uint16_t color565(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void drawChar(int16_t x, int16_t y, unsigned char c,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void ILI9488_printText(char text[],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void write16BitColor(uint16_t color);

void testLines(uint8_t color);

  137. #endif /* INC_ILI9488_H_ */

2、添加ili9488.c代码如下:
/*
* ili9488.c
*
*  Created on: Nov 12, 2023
*      Author: liujianhua
*/

#include "ili9488.h"
#include "FONT.H"
extern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extern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static uint8_t rotationNum=1;
static bool _cp437    = false;
static SPI_HandleTypeDef lcdSPIhandle;
//Chip Select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CS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CS_PIN;
//Data Command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DC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DC_PIN;
//Reset pin
static GPIO_TypeDef  *tftRESET_GPIO;
static uint16_t tftRESET_PIN;
//uint8_t frm_buf[65536] = {0};
uint16_t width;
uint16_t height;

static //Text simple font array (You can your own font)
const unsigned char font1[] =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3E, 0x5B, 0x4F, 0x5B, 0x3E,
        0x3E, 0x6B, 0x4F, 0x6B, 0x3E,
        0x1C, 0x3E, 0x7C, 0x3E, 0x1C,
        0x18, 0x3C, 0x7E, 0x3C, 0x18,
        0x1C, 0x57, 0x7D, 0x57, 0x1C,
        0x1C, 0x5E, 0x7F, 0x5E, 0x1C,
        0x00, 0x18, 0x3C, 0x18, 0x00,
        0xFF, 0xE7, 0xC3, 0xE7, 0xFF,
        0x00, 0x18, 0x24, 0x18, 0x00,
        0xFF, 0xE7, 0xDB, 0xE7, 0xFF,
        0x30, 0x48, 0x3A, 0x06, 0x0E,
        0x26, 0x29, 0x79, 0x29, 0x26,
        0x40, 0x7F, 0x05, 0x05, 0x07,
        0x40, 0x7F, 0x05, 0x25, 0x3F,
        0x5A, 0x3C, 0xE7, 0x3C, 0x5A,
        0x7F, 0x3E, 0x1C, 0x1C, 0x08,
        0x08, 0x1C, 0x1C, 0x3E, 0x7F,
        0x14, 0x22, 0x7F, 0x22, 0x14,
        0x5F, 0x5F, 0x00, 0x5F, 0x5F,
        0x06, 0x09, 0x7F, 0x01, 0x7F,
        0x00, 0x66, 0x89, 0x95, 0x6A,
        0x60, 0x60, 0x60, 0x60, 0x60,
        0x94, 0xA2, 0xFF, 0xA2, 0x94,
        0x08, 0x04, 0x7E, 0x04, 0x08,
        0x10, 0x20, 0x7E, 0x20, 0x10,
        0x08, 0x08, 0x2A, 0x1C, 0x08,
        0x08, 0x1C, 0x2A, 0x08, 0x08,
        0x1E, 0x10, 0x10, 0x10, 0x10,
        0x0C, 0x1E, 0x0C, 0x1E, 0x0C,
        0x30, 0x38, 0x3E, 0x38, 0x30,
        0x06, 0x0E, 0x3E, 0x0E, 0x06,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5F, 0x00, 0x00,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0x23, 0x13, 0x08, 0x64, 0x62,
        0x36, 0x49, 0x56, 0x20, 0x50,
        0x00, 0x08, 0x07, 0x03, 0x00,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0x2A, 0x1C, 0x7F, 0x1C, 0x2A,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0x00, 0x80, 0x70, 0x30, 0x00,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0, 0x00, 0x60, 0x60, 0x00,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0x72, 0x49, 0x49, 0x49, 0x46,
        0x21, 0x41, 0x49, 0x4D, 0x3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0x3C, 0x4A, 0x49, 0x49, 0x31,
        0x41, 0x21, 0x11, 0x09, 0x0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0x46, 0x49, 0x49, 0x29, 0x1E,
        0x00, 0x00, 0x14, 0x00, 0x00,
        0x00, 0x40, 0x34, 0x00, 0x00,
        0x00, 0x08, 0x14, 0x22, 0x41,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0x02, 0x01, 0x59, 0x09, 0x06,
        0x3E, 0x41, 0x5D, 0x59, 0x4E,
        0x7C, 0x12, 0x11, 0x12, 0x7C,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0x7F, 0x41, 0x41, 0x41, 0x3E,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0x3E, 0x41, 0x41, 0x51, 0x73,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0x7F, 0x02, 0x1C, 0x02, 0x7F,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0x26, 0x49, 0x49, 0x49, 0x32,
        0x03, 0x01, 0x7F, 0x01, 0x03,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0x03, 0x04, 0x78, 0x04, 0x03,
        0x61, 0x59, 0x49, 0x4D, 0x43,
        0x00, 0x7F, 0x41, 0x41, 0x41,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0x00, 0x41, 0x41, 0x41, 0x7F,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0x00, 0x03, 0x07, 0x08, 0x00,
        0x20, 0x54, 0x54, 0x78, 0x40,
        0x7F, 0x28, 0x44, 0x44, 0x38,
        0x38, 0x44, 0x44, 0x44, 0x28,
        0x38, 0x44, 0x44, 0x28, 0x7F,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0x00, 0x08, 0x7E, 0x09, 0x02,
        0x18, 0xA4, 0xA4, 0x9C, 0x78,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0x20, 0x40, 0x40, 0x3D, 0x00,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0x7C, 0x04, 0x78, 0x04, 0x78,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0xFC, 0x18, 0x24, 0x24, 0x18,
        0x18, 0x24, 0x24, 0x18, 0xFC,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0x48, 0x54, 0x54, 0x54, 0x24,
        0x04, 0x04, 0x3F, 0x44, 0x24,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0x4C, 0x90, 0x90, 0x90, 0x7C,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0x00, 0x00, 0x77, 0x00, 0x00,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0x02, 0x01, 0x02, 0x04, 0x02,
        0x3C, 0x26, 0x23, 0x26, 0x3C,
        0x1E, 0xA1, 0xA1, 0x61, 0x12,
        0x3A, 0x40, 0x40, 0x20, 0x7A,
        0x38, 0x54, 0x54, 0x55, 0x59,
        0x21, 0x55, 0x55, 0x79, 0x41,
        0x22, 0x54, 0x54, 0x78, 0x42,
        0x21, 0x55, 0x54, 0x78, 0x40,
        0x20, 0x54, 0x55, 0x79, 0x40,
        0x0C, 0x1E, 0x52, 0x72, 0x12,
        0x39, 0x55, 0x55, 0x55, 0x59,
        0x39, 0x54, 0x54, 0x54, 0x59,
        0x39, 0x55, 0x54, 0x54, 0x58,
        0x00, 0x00, 0x45, 0x7C, 0x41,
        0x00, 0x02, 0x45, 0x7D, 0x42,
        0x00, 0x01, 0x45, 0x7C, 0x40,
        0x7D, 0x12, 0x11, 0x12, 0x7D,
        0xF0, 0x28, 0x25, 0x28, 0xF0,
        0x7C, 0x54, 0x55, 0x45, 0x00,
        0x20, 0x54, 0x54, 0x7C, 0x54,
        0x7C, 0x0A, 0x09, 0x7F, 0x49,
        0x32, 0x49, 0x49, 0x49, 0x32,
        0x3A, 0x44, 0x44, 0x44, 0x3A,
        0x32, 0x4A, 0x48, 0x48, 0x30,
        0x3A, 0x41, 0x41, 0x21, 0x7A,
        0x3A, 0x42, 0x40, 0x20, 0x78,
        0x00, 0x9D, 0xA0, 0xA0, 0x7D,
        0x3D, 0x42, 0x42, 0x42, 0x3D,
        0x3D, 0x40, 0x40, 0x40, 0x3D,
        0x3C, 0x24, 0xFF, 0x24, 0x24,
        0x48, 0x7E, 0x49, 0x43, 0x66,
        0x2B, 0x2F, 0xFC, 0x2F, 0x2B,
        0xFF, 0x09, 0x29, 0xF6, 0x20,
        0xC0, 0x88, 0x7E, 0x09, 0x03,
        0x20, 0x54, 0x54, 0x79, 0x41,
        0x00, 0x00, 0x44, 0x7D, 0x41,
        0x30, 0x48, 0x48, 0x4A, 0x32,
        0x38, 0x40, 0x40, 0x22, 0x7A,
        0x00, 0x7A, 0x0A, 0x0A, 0x72,
        0x7D, 0x0D, 0x19, 0x31, 0x7D,
        0x26, 0x29, 0x29, 0x2F, 0x28,
        0x26, 0x29, 0x29, 0x29, 0x26,
        0x30, 0x48, 0x4D, 0x40, 0x20,
        0x3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0x38,
        0x2F, 0x10, 0xC8, 0xAC, 0xBA,
        0x2F, 0x10, 0x28, 0x34, 0xFA,
        0x00, 0x00, 0x7B, 0x00, 0x00,
        0x08, 0x14, 0x2A, 0x14, 0x22,
        0x22, 0x14, 0x2A, 0x14, 0x08,
        0x55, 0x00, 0x55, 0x00, 0x55,
        0xAA, 0x55, 0xAA, 0x55, 0xAA,
        0xFF, 0x55, 0xFF, 0x55, 0xFF,
        0x00, 0x00, 0x00, 0xFF, 0x00,
        0x10, 0x10, 0x10, 0xFF, 0x00,
        0x14, 0x14, 0x14, 0xFF, 0x00,
        0x10, 0x10, 0xFF, 0x00, 0xFF,
        0x10, 0x10, 0xF0, 0x10, 0xF0,
        0x14, 0x14, 0x14, 0xFC, 0x00,
        0x14, 0x14, 0xF7, 0x00, 0xFF,
        0x00, 0x00, 0xFF, 0x00, 0xFF,
        0x14, 0x14, 0xF4, 0x04, 0xFC,
        0x14, 0x14, 0x17, 0x10, 0x1F,
        0x10, 0x10, 0x1F, 0x10, 0x1F,
        0x14, 0x14, 0x14, 0x1F, 0x00,
        0x10, 0x10, 0x10, 0xF0, 0x00,
        0x00, 0x00, 0x00, 0x1F, 0x10,
        0x10, 0x10, 0x10, 0x1F, 0x10,
        0x10, 0x10, 0x10, 0xF0, 0x10,
        0x00, 0x00, 0x00, 0xFF,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10, 0xFF, 0x10,
        0x00, 0x00, 0x00, 0xFF, 0x14,
        0x00, 0x00, 0xFF, 0x00, 0xFF,
        0x00, 0x00, 0x1F, 0x10, 0x17,
        0x00, 0x00, 0xFC, 0x04, 0xF4,
        0x14, 0x14, 0x17, 0x10, 0x17,
        0x14, 0x14, 0xF4, 0x04, 0xF4,
        0x00, 0x00, 0xFF, 0x00, 0xF7,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0xF7, 0x00, 0xF7,
        0x14, 0x14, 0x14, 0x17, 0x14,
        0x10, 0x10, 0x1F, 0x10, 0x1F,
        0x14, 0x14, 0x14, 0xF4, 0x14,
        0x10, 0x10, 0xF0, 0x10, 0xF0,
        0x00, 0x00, 0x1F, 0x10, 0x1F,
        0x00, 0x00, 0x00, 0x1F, 0x14,
        0x00, 0x00, 0x00, 0xFC, 0x14,
        0x00, 0x00, 0xF0, 0x10, 0xF0,
        0x10, 0x10, 0xFF, 0x10, 0xFF,
        0x14, 0x14, 0x14, 0xFF, 0x14,
        0x10, 0x10, 0x10, 0x1F, 0x00,
        0x00, 0x00, 0x00, 0xF0, 0x10,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0, 0xF0, 0xF0, 0xF0, 0xF0,
        0xFF, 0xFF, 0xF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0xFF, 0xFF,
        0x0F, 0x0F, 0x0F, 0x0F, 0x0F,
        0x38, 0x44, 0x44, 0x38, 0x44,
        0xFC, 0x4A, 0x4A, 0x4A, 0x34,
        0x7E, 0x02, 0x02, 0x06, 0x06,
        0x02, 0x7E, 0x02, 0x7E, 0x02,
        0x63, 0x55, 0x49, 0x41, 0x63,
        0x38, 0x44, 0x44, 0x3C, 0x04,
        0x40, 0x7E, 0x20, 0x1E, 0x20,
        0x06, 0x02, 0x7E, 0x02, 0x02,
        0x99, 0xA5, 0xE7, 0xA5, 0x99,
        0x1C, 0x2A, 0x49, 0x2A, 0x1C,
        0x4C, 0x72, 0x01, 0x72, 0x4C,
        0x30, 0x4A, 0x4D, 0x4D, 0x30,
        0x30, 0x48, 0x78, 0x48, 0x30,
        0xBC, 0x62, 0x5A, 0x46, 0x3D,
        0x3E, 0x49, 0x49, 0x49, 0x00,
        0x7E, 0x01, 0x01, 0x01, 0x7E,
        0x2A, 0x2A, 0x2A, 0x2A, 0x2A,
        0x44, 0x44, 0x5F, 0x44, 0x44,
        0x40, 0x51, 0x4A, 0x44, 0x40,
        0x40, 0x44, 0x4A, 0x51, 0x40,
        0x00, 0x00, 0xFF, 0x01, 0x03,
        0xE0, 0x80, 0xFF, 0x00, 0x00,
        0x08, 0x08, 0x6B, 0x6B, 0x08,
        0x36, 0x12, 0x36, 0x24, 0x36,
        0x06, 0x0F, 0x09, 0x0F, 0x06,
        0x00, 0x00, 0x18, 0x18, 0x00,
        0x00, 0x00, 0x10, 0x10, 0x00,
        0x30, 0x40, 0xFF, 0x01, 0x01,
        0x00, 0x1F, 0x01, 0x01, 0x1E,
        0x00, 0x19, 0x1D, 0x17, 0x12,
        0x00, 0x3C, 0x3C, 0x3C, 0x3C,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 Functions prototypes *****//

//1. Write Command to LCD
void ILI9488_SendCommand(uint8_t com)
{
        //*(__IO uint8_t *)(0x60000000) = com;
        uint8_t tmpCmd = com;

        DC_COMMAND();

        CS_A();
        //Write byte using SPI
        HAL_SPI_Transmit(&hspi1, &tmpCmd, 1, 1);

        CS_D();

}

//2. Write data to LCD
void ILI9488_SendData(uint8_t data)
{
        uint8_t tmpCmd = data;
        DC_DATA();
        CS_A();
        HAL_SPI_Transmit(&hspi1, &tmpCmd, 1, 1);
        CS_D();

}
//2.2 Write multiple/DMA
void ILI9488_SendData_Multi(uint8_t *buff, size_t buff_size){
        DC_DATA();
        CS_A();
        while (buff_size > 0){
                uint16_t chunk_size = buff_size > 32768 ? 32768 : buff_size;
                HAL_SPI_Transmit(&hspi1, buff, chunk_size, HAL_MAX_DELAY);
                buff += chunk_size;
                buff_size -= chunk_size;
        }
        CS_D();
}

void ILI9488_Init()
{

        CS_D();
        RST_A();
        HAL_Delay(10);
        RST_D();
         width=ILI9488_TFTWIDTH;
         height=ILI9488_TFTHEIGHT;
         //CS_A();
         ILI9488_SendCommand(0xE0);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03);
         ILI9488_SendData(0x09);
         ILI9488_SendData(0x08);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0A);
         ILI9488_SendData(0x3F);
         ILI9488_SendData(0x78);
         ILI9488_SendData(0x4C);
         ILI9488_SendData(0x09);
         ILI9488_SendData(0x0A);
         ILI9488_SendData(0x08);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1A);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Command(0XE1);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16);
                 ILI9488_SendData(0x19);
                 ILI9488_SendData(0x03);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Data(0x05);
                 ILI9488_SendData(0x32);
                 ILI9488_SendData(0x45);
                 ILI9488_SendData(0x46);
                 ILI9488_SendData(0x04);
                 ILI9488_SendData(0x0E);
                 ILI9488_SendData(0x0D);
                 ILI9488_SendData(0x35);
                 ILI9488_SendData(0x37);
                 ILI9488_SendData(0x0F);

                 ILI9488_SendCommand(0XC0);      //Power Control 1
                 ILI9488_SendData(0x17);    //Vreg1out
                 ILI9488_SendData(0x15);    //Verg2out

                 ILI9488_SendCommand(0xC1);      //Power Control 2
                 ILI9488_SendData(0x41);    //VGH,VGL

                 ILI9488_SendCommand(0xC5);      //Power Control 3
                 ILI9488_SendData(0x00);
                 ILI9488_SendData(0x12);    //Vcom
                 ILI9488_SendData(0x80);

                 ILI9488_SendCommand(0x36);      //Memory Access
                 ILI9488_SendData(0x48);

                 ILI9488_SendCommand(0x3A);      // Interface Pixel Format
                 ILI9488_SendData(0x66);           //18 bit

                 ILI9488_SendCommand(0XB0);      // Interface Mode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80);                              //SDO NOT USE

                 ILI9488_SendCommand(0xB1);      //Frame rate
                 ILI9488_SendData(0xA0);    //60Hz

                 ILI9488_SendCommand(0xB4);      //Display Inversion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02);    //2-dot

                 ILI9488_SendCommand(0XB6); //Display Function Control  RGB/MCU Interface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02);    //MCU
                 ILI9488_SendData(0x02);    //Source,Gate scan dieection

                 ILI9488_SendCommand(0XE9);      // Set Image Functio
                 ILI9488_SendData(0x00);    // Disable 24 bit data

                 ILI9488_SendCommand(0xF7);      // Adjust Control
                 ILI9488_SendData(0xA9);
                 ILI9488_SendData(0x51);
                 ILI9488_SendData(0x2C);
                 ILI9488_SendData(0x82);    // D7 stream, loose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SLPOUT);    //Exit Sleep

                 HAL_Delay(120);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DISPON);    //Display on

}

void setAddrWindow(uint16_t x0, uint16_t y0, uint16_t x1, uint16_t y1)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CASET); // Column addr set
        ILI9488_SendData(x0 >> 8);
        ILI9488_SendData(x0 & 0xFF);     // XSTART
        ILI9488_SendData(x1 >> 8);
        ILI9488_SendData(x1 & 0xFF);     // XEND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PASET); // Row addr set
        ILI9488_SendData(y0 >> 8);
        ILI9488_SendData(y0 & 0xff);     // YSTART
        ILI9488_SendData(y1 >> 8);
        ILI9488_SendData(y1 & 0xff);     // YEND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RAMWR); // write to RAM*/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CASET); // Column addr set
                {
                uint8_t data[] = {(x0 >> 8) & 0xFF, x0 & 0xFF, (x1 >> 8) & 0xFF, x1 & 0xFF};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sizeof(data));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PASET);
                {
                uint8_t data[] = {(y0 >> 8) & 0xFF, y0 & 0xFF, (y1 >> 8) & 0xFF, y1 & 0xFF};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sizeof(data));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RAMWR); // write to RAM*/
}

void setScrollArea(uint16_t topFixedArea, uint16_t bottomFixedArea)
{
        ILI9488_SendCommand(0x33); // Vertical scroll definition
        ILI9488_SendData(top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topFixedArea);
        ILI9488_SendData((height - topFixedArea - bottom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height - topFixedArea - bottomFixedArea);
        ILI9488_SendData(bottomFixedArea >> 8);
        ILI9488_SendData(bottomFixedArea);
}

void scroll(uint16_t pixels)
{
        ILI9488_SendCommand(0x37); // Vertical scrolling start address
        ILI9488_SendData(pixels >> 8);
        ILI9488_SendData(pixels);
}
void pushColor(uint16_t color)
{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rite16BitColor(color);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pushColors(uint16_t *data, uint8_t len, uint8_t first)
{
        uint16_t color;
        uint8_t buff[len * 3 + 1];
        uint16_t count = 0;
        uint8_t lencount = len;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if (first == 1) {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
        while (lencount--)
        {
                color = *data++;
                buff[count] = (((color & 0xF800) >> 11) * 255) / 31;
                count++;
                buff[count] = (((color & 0x07E0) >> 5) * 255) / 63;
                count++;
                buff[count] = ((color & 0x001F) * 255) / 31;
                count++;
        }
        HAL_SPI_Transmit(&lcdSPIhandle, buff, len * 3, 100);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Image(const uint8_t* img, uint16_t x, uint16_t y, uint16_t w, uint16_t h)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 h - 1);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uint8_t linebuff[w * 3 + 1];
        uint32_t count = 0;
        for (uint16_t i = 0; i < h; i++) {
                uint16_t pixcount = 0;
                for (uint16_t o = 0; o < w; o++) {
                        uint8_t b1 = img[count];
                        count++;
                        uint8_t b2 = img[count];
                        count++;
                        uint16_t color = b1 << 8 | b2;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F800) >> 11) * 255)
                                        / 31;
                        pixcount++;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07E0) >> 5) * 255)
                                        / 63;
                        pixcount++;
                        linebuff[pixcount] = ((color & 0x001F) * 255) / 31;
                        pixcount++;
                }
                HAL_SPI_Transmit(&lcdSPIhandle, linebuff, w * 3, 100);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Pixel(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
        if ((x < 0) || (x >= width) || (y < 0) || (y >= height))
                return;

        setAddrWindow(x, y, x + 1, y + 1);
        DC_DATA();
        CS_A();

        write16BitColor(color);
        CS_D();

}

void drawFastV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y + h - 1);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h--) {
                write16BitColor(color);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FastHLine(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uint16_t color)
{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DC_DATA();
        CS_A();
        //HAL_GPIO_WritePin(tftDC_GPIO, tftDC_PIN, 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RESET);
        while (w--)
        {
                write16BitColor(color);
        }
        CS_D();
        //HAL_GPIO_WritePin(tftCS_GPIO, tftCS_PIN, GPIO_PIN_SET);
}

void draw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 uint16_t color)
{
         if (x0 == x1) {
            if (y0 > y1)
              swap(y0, y1);
            drawFastVLine(x0, y0, y1 - y0 + 1, color);
          } else if (y0 == y1) {
            if (x0 > x1)
              swap(x0, x1);
            drawFastHLine(x0, y0, x1 - x0 + 1, color);
          } else {

            writeLine(x0, y0, x1, y1, color);

          }

}

void writeLine(int16_t x0, int16_t y0, int16_t x1, int16_t y1, uint16_t color) {

  int16_t steep = abs(y1 - y0) > abs(x1 - x0);
  if (steep) {
    swap(x0, y0);
    swap(x1, y1);
  }

  if (x0 > x1) {
          swap(x0, x1);
          swap(y0, y1);
  }

  int16_t dx, dy;
  dx = x1 - x0;
  dy = abs(y1 - y0);

  int16_t err = dx / 2;
  int16_t ystep;

  if (y0 < y1) {
    ystep = 1;
  } else {
    ystep = -1;
  }

  for (; x0 <= x1; x0++) {
    if (steep) {
      drawPixel(y0, x0, color);
    } else {
      drawPixel(x0, y0, color);
    }
    err -= dy;
    if (err < 0) {
      y0 += ystep;
      err += dx;
    }
  }
}
//6. Fill the entire screen with a background color

void fillScreen(uint16_t color)
{
        fillRect(0, 0,  width, height, color);
}

void fillRect(int16_t x, int16_t y, int16_t w, int16_t h, uint16_t color)
{

        uint32_t i, n, cnt, buf_size;
        if ((x >= width) || (y >= height))
                return;
        if ((x + w - 1) >= width)
                w = width - x;
        if ((y + h - 1) >= height)
                h = height - y;
        setAddrWindow(x, y, x + w - 1, y + h - 1);
        uint8_t r = (color & 0xF800) >> 11;
        uint8_t g = (color & 0x07E0) >> 5;
        uint8_t b = color & 0x001F;

        r = (r * 255) / 31;
        g = (g * 255) / 63;
        b = (b * 255) / 31;

        n = w*h*3;
        if (n <= 65535){
                cnt = 1;
                buf_size = n;
        }
        else {
                cnt = n/3;
                buf_size = 3;
                uint8_t min_cnt = n/65535+1;
                for (i=min_cnt; i < n/3; i++){
                        if(n%i == 0){
                                cnt = i;
                                buf_size = n/i;
                                break;
                        }
                }
        }
        uint8_t frm_buf[buf_size];
        for (i=0; i < buf_size/3; i++)
        {
                frm_buf[i*3] = r;
                frm_buf[i*3+1] = g;
                frm_buf[i*3+2] = b;
        }
        DC_DATA();
        CS_A();
                while(cnt>0)
                {
                        HAL_SPI_Transmit(&hspi1, frm_buf, buf_size, HAL_MAX_DELAY);

                        cnt -= 1;
                }
                CS_D();

}

void setRotation(uint8_t r)
{

        ILI9488_SendCommand(ILI9488_MADCTL);
        uint8_t rotation = r % 4; // can't be higher than 3
        switch (rotation) {
        case 0: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X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WIDTH;
                height = ILI9488_TFTHEIGHT;
                break;
        case 1: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V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height = ILI9488_TFTWIDTH;
                break;
        case 2: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Y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WIDTH;
                height = ILI9488_TFTHEIGHT;
                break;
        case 3:
                ILI9488_SendData(MADCTL_MX | MADCTL_MY | MADCTL_MV | MADCTL_BGR);
                width = ILI9488_TFTHEIGHT;
                height = ILI9488_TFTWIDTH;
                break;
        }

}

void invertDisplay(uint8_t i)
{

        ILI9488_SendCommand(i ? ILI9488_INVON : ILI9488_INVOFF);

}
uint16_t color565(uint8_t r, uint8_t g, uint8_t b)
{
        return ((r & 0xF8) << 8) | ((g & 0xFC) << 3) | (b >> 3);
}

//11. Text printing functions
void drawChar(int16_t x, int16_t y, unsigned char c,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
        uint8_t font_size;
        font_size = size;
        if(rotationNum == 1 || rotationNum ==3)
        {
                if((x >= ILI9488_TFTWIDTH)            || // Clip right
     (y >= ILI9488_TFTHEIGHT)           || // Clip bottom
     ((x + 6 * font_size - 1) < 0) || // Clip left
     ((y + 8 * font_size - 1) < 0))   // Clip top
    return;
        }
        else
        {
                if((y >= ILI9488_TFTWIDTH)            || // Clip right
     (x >= ILI9488_TFTHEIGHT)           || // Clip bottom
     ((y + 6 * font_size - 1) < 0) || // Clip left
     ((x + 8 * font_size - 1) < 0))   // Clip top
    return;
        }

  if(!_cp437 && (c >= 176)) c++; // Handle 'classic' charset behavior

  for (int8_t i=0; i<6; i++ ) {
    uint8_t line;
    if (i == 5)
      line = 0x0;
    else
      line = pgm_read_byte(font1+(c*5)+i);
    for (int8_t j = 0; j<8; j++) {
      if (line & 0x1) {
        if (font_size == 1) // default size
                drawPixel(x+i, y+j, color);
        else {  // big size
                fillRect(x+(i*font_size), y+(j*font_size), font_size, font_size, color);
        }
      } else if (bg != color) {
        if (font_size == 1) // default size
                drawPixel(x+i, y+j, bg);
        else {  // big size
                fillRect(x+(i*font_size), y+(j*font_size), font_size, font_size, bg);
        }
      }
      line >>= 1;
    }
  }
}
void ILI9488_printText(char text[], int16_t x, int16_t y, uint16_t color, uint16_t bg, uint8_t size)
{
        int16_t offset;
        offset = size*6;

        for(uint16_t i=0; i<40 && text[i]!=NULL; i++)
        {
                drawChar(x+(offset*i), y, text[i],color,bg,size);
        }
}
void testLines(uint8_t color)
{

        unsigned long start, t;
        int x1, y1, x2, y2, w = width, h = height;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y1 = 0;
        y2 = h - 1;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w - 1;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w - 1;
        y1 = 0;
        y2 = h - 1;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0;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0;
        y1 = h - 1;
        y2 = 0;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w - 1;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x1 = w - 1;
        y1 = h - 1;
        y2 = 0;

        for (x2 = 0; x2 < w; x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x2 = 0;
        for (y2 = 0; y2 < h; y2 += 6)
                drawLine(x1, y1, x2, y2, color);
}

void write16BitColor(uint16_t color)
{

          uint8_t r = (color & 0xF800) >> 11;
          uint8_t g = (color & 0x07E0) >> 5;
          uint8_t b = color & 0x001F;

          r = (r * 255) / 31;
          g = (g * 255) / 63;
          b = (b * 255) / 31;
          uint8_t data[3] = {r, g, b};
          ILI9488_SendData_Multi(data, 3);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r, 1, 10);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g, 1, 10);
          //HAL_SPI_Transmit(&hspi1, (uint8_t *)&b, 1, 10);

}

3、添加测试函数如下:
  /* USER CODE BEGIN 2 */
  ILI9488_Init();

    HAL_Delay(1000);
    setRotation(0);
    char badmpu[] = "HELLO 21IC";
          fillScreen(ILI9488_BLACK);
    fillScreen(ILI9488_WHITE);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10,ILI9488_BLACK,ILI9488_WHITE,1);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20,ILI9488_BLUE,ILI9488_WHITE,2);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50,ILI9488_GREEN,ILI9488_WHITE,3);
          ILI9488_printText(badmpu,10,50,ILI9488_RED,ILI9488_WHITE,4);
          testLines(ILI9488_BLUE);
  /* USER CODE END 2 */

【实验效果】
2a4f6c2aaf1811661ad1810c5ae8d89c
【总结】
1.stm32u5系列拥有高频率、大内存,运行速超级快.
2. stm32拥有超级好用的stm32CubeIDE,配置、只要运行在hal库下面的驱动,可以实现少量代码的修改后,轻松移植到不同的芯片上的工程中。
3. 在实现LCD的驱动后,我们运行ADC、PWM、UART等信息,可以实时的显示到LCD屏上,实现交互信息的方便查看等。
【工程源码】

网友A(2023-12-13):
这屏幕从哪买的啊?

网友B:
其实可以移植一下lvgl的或者其他的GUI,比如GFX这种,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C:
堆栈调大有什么好处啊?

网友D:
刷新率怎么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堆栈调大有什么好处啊?

太小了的话,如果申请不到内容,就会挂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屏幕从哪买的啊?

很久以前的了,某宝有,好象也不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可以移植一下lvgl的或者其他的GUI,比如GFX这种,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后面的帖子已经移植好了LVGL了,touchGFX的话还没有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刷新率怎么样啊?

没有做全屏的刷新,如果处理好,应该30FPS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