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什么是温漂

楼主(2023-11-12):
"温漂"通常指的是温度漂移,是指在一定条件下,测量仪器的测量值随着时间和温度的变化而发生的变化。温漂是一种常见的影响测量准确性的因素,特别是在需要高精度的测量领域,如科学实验、工业生产和仪器仪表等领域。

在一些情况下,温漂可能导致测量结果的偏差,因此在实验和生产中,通常需要考虑并校正温漂的影响,以确保测量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一些高精度仪器会配备温度补偿功能,以减小或消除温漂对测量结果的影响。

网友A:
温度变化影响的参数变化吧

网友B:
温度对电阻元件的影响导致的便宜

网友C:
温度对元件参数的影响

网友D:
温度漂移啊 一般来说任何数据都存在温漂

网友E:
这个要分情况 有时候温漂是致命的 有时候温漂又是无足轻重的

网友F:
精度要求不是那么高的话这点温漂问题不大

网友G:
大部分器件在不同温度下都会引入不同的噪声

网友H: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排除温漂带来的误差呢

网友I:
不同的设备排除温漂带来的误差的方法是不同的

网友J:
如果温漂是非线性的话如何进行处理呢

网友K:
有些温漂是必不可少的  不一定都需要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