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无源晶振是否存在温漂?

楼主(2023-11-12):
无源晶振,温度变化可能会对其振荡频率产生影响,因为温度变化会引起晶体的物理性质变化,进而影响振荡频率。这种影响被称为温度漂移。温度漂移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对于一些应用场景,特别是对频率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场合,需要考虑并进行相应的校准或温度补偿。

一些高精度的无源晶振会设计成具有较小的温度漂移,或者通过使用温度补偿技术来减小温度对振荡频率的影响。这有助于确保在不同温度条件下仍能保持较高的频率稳定性。

网友A:
有那种带温漂控制的芯片

网友A:
高端的 有源晶振一般都有温漂控制。

网友B:
应该都会有温漂的

网友C:
会有温漂的

网友D:
可以用那种带反馈的

网友E:
温度补偿的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F:
晶振都会存在温漂的

网友D:
现在好像有可编程的晶振了

网友G:
温度对半导体都是会有影响的吧

网友H:
基本上都有温漂的

网友B:
温漂都会有的

网友I:
都是有温飘的,温度变化会引起晶体的物理性质变化

网友:
没有温度校正的都有。

网友J(2023-12-13):
温漂是特性,应该不能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