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万用表为什么测空板上的一段导线电阻测不准?

楼主(2023-11-12):
   手上有块电路板,测试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测量板子上一段导通的导线,用福禄克的测就没问题,显示电阻0.01欧姆或者0欧姆,这是正常的,但是用手上另一个胜利VC890D万用表测就不行了,在2kΩ档显示97瓯,在200Ω档显示50瓯这样,但是拿来测正常电阻是测得准的,测空板上的导线就不对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tyw
表棒受插拨几次试试

网友A:
很明显嘛,胜利VC890D万用表是坏的。

网友B:
还有可能:
(1)是万用表9V电池电量不足。更换新电池试一试。
(2)万用表表笔、表笔插孔、万用表中间换挡旋转开关有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用酒精清洁氧化处。( 备注:万用表中间换挡旋转开关不要轻易拆卸!很可能拆卸后无法安装还原,万用表报废!)

网友C:
福禄克的万用表档位是自动调节的,胜利的表是你自己调节的档位,为啥会出现差异呢,是因为不同的档位有自己的分辨率。

网友D:
表笔短接读数多少?

网友E:
找个手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测量阻抗比较小的时候,应该用精度高的工具,2K档去测那么小的值,肯定不对,如果你用一个6位半的表去测,结果肯定还是不同的.

网友G:
万用表一般就测通断,要看阻值用电桥.

网友H:
正常,公司的几个胜利万用表,用久了,表笔接触不好,通断功能都偶尔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