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Keil编译后查看ram和flash

楼主(2023-11-14):
【查看芯片一共多少 ram 和 flash】

【ram 及 flash 计算方法】

        在keil中编译程序后会输出程序大小,具体解释如下:
        Code:     表示程序所占用 FLASH 的大小( FLASH)。
        RO-data:即 Read Only-data, 表示程序定义的常量,如 const 类型( FLASH)。
        RW-data:即 Read Write-data, 表示已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 FLASH,RAM)
        ZI-data:   即 Zero Init-data, 表示未被初始化的全局变量(RAM)

        在程序初始化的时候,RW-data会从FLASH中拷贝到RAM中,因此在计算flash和ram占用空间时,都得加上RW-data

计算公式:

flash = Code + RO-data + RW-data
ram   = RW-data + ZI-data

以上图为例:
flash=38078+6549+452=45124 bytes       45124 / 1024=44.07 kBytes
ram=452+3276=3728 bytes                       3728 / 1024=3.64 kBytes

【通过工具自动显示大小及占比】

原理:

        使用C语言遍历目录找到keil工程生成出的.map文件,然后找到对应的ram和flash的总大和占用大小,然后以进度条和百分比的直观格式输出。基本能找到编译后生成的map文件就能输出生成的代码对ram和flash的占用大小百分比进度条,keil5环境下通用。

用法:

        ① 下载Keil5_disp_size_bar_v0.3.exe【下载地址:原作者处(文章最后的第二个链接)】
        ② 把Keil5_disp_size_bar_v0.3.exe可执行文件放到工程里.map文件的上一级目录
        ③ 在User中选中该文件,后续Build/Rebuild后可以百分比显示ram和flash大小

网友A(2024-08-01):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B: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C: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D: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E: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F: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G: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H: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I:
关系到它们的频率响应

网友J: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

网友K(2024-08-31):
在 Keil 中,编译完项目后,输出窗口会显示编译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