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3-11-12):
分立器件搭建电平转换电路的方式有很多,如下图 2 为一款单项电平转换的分立电路。其实现原理如下,左侧IN为输入,右侧OUT为输出,VDDA与VDDB分别为相互转换的两个不同的电压域。当IN输入0V时,三极管Q1导通,OUT被拉低到接近0V电平,实现低电平转换;当IN输入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Q1截止,此时OUT被上拉至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此电路属于单向转换电路,转换方向为IN输入,OUT输出,简单易用。

图 2 单向电平转换电路 a
下面再介绍一种单向转换的电路,如下图 3 实现原理如下:当输入IN为低电平时,三极管Q1关断,三极管Q2导通,输出OUT被拉低,从而实现低电平转换;当输入IN为高电平(VDDA)时,三极管Q1导通,从而三极管Q2被拉低关断,从而输出OUT被R4拉高到VDDB,从而实现高电平转换。此电路只能实现左侧IN输入,右侧OUT输出,不能反向转换。

图 3 单向电平转换电路 b
最后再介绍一种双向转换的电路,此电路比较常用,相信很多同行见到过。

图 4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如上图 4 所示是常用的分立器件搭的电平转换电路,具体工作过程如下:
1、当Net1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0,MOS管关闭,Net2被电阻R2上拉到5V;
2、当Net1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的Vgs=3.3V,大于导通电压阈值,MOS管导通,Net2通过MOS管被拉低到低电平;
3、当Net2输出高电平时,MOS管Q1的Vgs不变,MOS管维持关闭状态,Net1被电阻R1上拉到3.3V;
4、当Net2输出低电平时,MOS管Q1不导通,MOS管先经过体二极管把Net1拉低到低电平,此时Vgs≈3.3V,MOS管导通,进一步拉低Net的电压;

网友A:
这种电平转换电路的转换电平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B:
如果对功率的需求比较大的话 应该如何处理呢

网友C: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可以做成反馈的模式吗

网友D:
这种转换电路存在死区的范围吗

网友E:
如何选择或者说控制哪个是输入哪个是输出呢

网友F:
双向电平转换的优先级是哪一边呢

网友G:
入电源必须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以满足电平转换电路的工作要求。

网友H: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是一种用于在不同电平系统之间进行信号传输的电路,它可以实现不同电平之间的相互转换。

网友I:
确定合适的驱动方式来控制MOSFET管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J:
需要选择成本适中、可靠性高的电平转换电路,以确保电路的正常工作和长期稳定性。

网友K:
电平转换电路可能会对电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网友L:
可以采用电源驱动或反馈电路驱动等方式来实现。

网友M:
选择具有高导通电阻和高漏源电压的MOSFET管

网友N:
在设计双向电平转换电路时,要考虑信号干扰的问题。

网友O:
在设计时需要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

网友P:
一些双向电平转换电路需要通过外部方向控制管脚来选择控制器件转换的方向

网友Q:
晶体管和光耦也可以用于实现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但它们的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R:
电平转换电路的成本和可靠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S:
在设计电路时,需要考虑电平转换的范围。确保电路能够适应不同的电压等级,如5V、3.3V、1.8V等。

网友T: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可能会引入信号传输的延迟和干扰,需要进行详细的信号传输分析和测试,确保信号传输的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U:
在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中,需要选择合适的MOSFET管来实现电平的双向转换。

网友V:
入电源必需供给充足的电流以及电压,以满意电平转换电路的事情请求。

网友W(2023-12-12):
二极管是最常用的元器件之一,因为它具有单向导电性,可以将正向电压转换为反向电压,或将反向电压转换为正向电压。

网友X:
择适合的元器件,如NMOS管、二极管、上拉电阻等。要确保所选元器件能够承受电路中的最大电压和电流,并能满足电路的频率要求

网友Y:
电平转换器件有多种类型,如晶体管、场效应管、运算放大器等

网友Z:
如果电路中使用MOS管,需要确保其VGS(th)(开启电压)小于通讯两端的需要的电源电压,以避免MOS管误开启。

网友AA:
在实现双向电平转换电路时,可以使用二极管、晶体管、光耦等元器件。

网友AB:
采用高效的电路设计和优化电路参数,以减少电路功耗和提高电路效率。

网友AC:
如果与双向电平转换电路相连的输入端口为高阻输入特性,那么它将不会对外提供驱动电流,这可能会影响到电路的正常工作。

网友AD: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只是通信保护的一部分,还需要配合其他保护措施

网友Y:
电源电压的稳定性对电路的工作有很大影响

网友AE:
根据电路的要求,确定输入和输出的电压范围

网友AF:
必须具有较高的转换效率

网友S:
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必须能够兼容两种不同的电平,包括电压水平和逻辑电平。

网友AG:
在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中,需要注意MOSFET管的安全工作区域,以防止MOSFET管被过电压或过电流损坏

网友AH:
能否将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做成反馈模式

网友AI:
这个转换电路有死区范围吗

网友AJ:
晶体管以及光耦也可以用于实现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但它们的本钱相对于较高。

网友AK:
确定合适的驱动方法来控制MOSFET管的导通和截止。

网友AL:
在计划时必要按照现实需求选择适合的上拉电阻。

网友AM:
在双向电平转换电路中,必要选择适合的mosfet管来实现电平的双向转换。

网友AN:
一些双向电平转换电路必要经由过程外部标的目的节制管脚来选择节制器件转换的标的目的

网友AO(2024-01-11):
必要选择本钱适中、可靠性高的电平转换电路,以确保电路的正常事情以及持久稳定性。

网友AP:
电源必须提供足够的电流和电压,以满足电平转换电路的要求。

网友AQ:
如何选择或控制哪些是输入,哪些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