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IIC 总线的实现分析

楼主(2023-11-12):
IIC 总线(inter integrated circuit bus)是 Philips 公司发明的一种高性能芯片间串行同步传输总线,与 SPI、Microwire 接口不同,它仅需两根信号线——串行数据线 SDA 和串行时钟线 SCL,就实现了双工同步数据传送,能够极方便地构成多机系统和外围器件扩展系统。外围器件有 RAM、EEPROM、ADC、DAC、日历时钟、LED 驱动器、温度传感器等等,这些器件地址是采用硬件设置方法,通过软件寻址完全避免了 器件的片选线寻址的弊端,从而使硬件系统更简单、工作更可靠。 MCS51 系列单片机系统扩展的通常都是并行接 口器件,这些器件有很多的引脚,因此开发出的系统 用户板面积较大、引线较多。如果在系统要求传输速 率不太高的情况下,采用软件模拟方法,来扩展 MCS51 系列单片机系统的 IIC 总线接口器件,就可以减少用户电路板的面积和引线数目,从而大大提高了系统的工作可靠性。
IIC 总线应用系统的组网方式非常灵活,如 1 个主 MCU 和几个从 MCU 或一个主 MCU 和几个 I/O 设备 等构成的多种系统。大多数系统中,只用一个主 MCU 来控制挂在 IIC 总线上的所有被控器。
在 IIC 总线上,主控器与被控器相互之间进行传 输的信息有启动信号、停止信号、地址码、读/写控制 信号、数据字节、应答信号等等。其中,启动信号、 停止信号、地址码、读/写控制信号是由主控器发送给 被控器的,应答信号是由被控器发送给主控器的。
IIC 总线只有两根线 SDA和 SCL,这两根线既要 完成地址选择,又要完成数据传送。因此,它的寻址 方式和其他并行总线的寻址方式是不一样的。前面提 到的 IIC 总线的数据传送格式,在启动信号的后面, 传送的就是地址码,这个地址码就决定了地址的选择。 具体地说,如果被控器是内含 CPU 的智能器件,则地 址码由其初始化程序定义;如果被控器是非智能器件, 则由生产厂家在器件内部固化一个专用的从器件地址 码,该地址码根据器件的类型不同,由“IIC 总线委 员会”实行统一分配。一般带 IIC 总线接口的器件, 均拥有一个专用的 7 位从器件地址码,这 7 位地址码 又分为两部分:(1)器件类型地址,占据高 4 位,不 可更改,属于固定地址;(2)引脚设定地址,占据低 3 位,通过引脚接线状态来传输。

网友A:
iic总线对时钟的容错范围是多少呢

网友B:
一条iic总线上一共能挂多少个外设呢

网友C:
设置完地址之后需要重新上电才能生效吗

网友D:
可以在通讯的过程中更改iic的设备的地址吗

网友E:
是iic总线通讯速度快还是spi通讯速度快呢

网友F:
iic总线带动设备的能力由什么来提供呢

网友G(2024-04-06):
SDA和SCL两根线之间的电平匹配,通常使用电阻分压网络来匹配主机和从机的输出驱动能力。

网友H:
IIC总线定义了几种错误情况,如数据线上的意外冲突、地址不符合等。

网友I:
IIC总线的通信依赖于严格的时序控制,包括启动条件、停止条件、数据传输和应答信号等。

网友J:
IIC总线支持主机的读写操作。在读操作中,主机发送从机地址和数据请求,从机响应并发送数据给主机。在写操作中,主机发送从机地址和数据,从机接收并保存数据。在实现IIC总线时,要注意读写操作的实现方式。

网友K:
在每传输一个字节后,接收方需要发送一个应答位给发送方,以表示数据接收成功。

网友L:
在SCL低电平时改变SDA线上的数据,在SCL高电平时保持SDA稳定

网友M:
选择合适的上拉电阻阻值,通常取值范围在1k-10k之间,常用值为1.2k、2.2k、4.7k。SCL和SDA两条线上的上拉电阻阻值应相等,并上拉到同一电源上。

网友N: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主机是初始化总线数据传输并产生允许传输的时钟信号的器件,而被寻址的器件则作为从机。

网友O:
根据实际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IIC总线传输速率。标准模式(100 kbps)、快速模式(400 kbps)和高速模式(3.4 Mbps)各有优缺点,需要根据数据传输量、实时性要求等因素进行权衡。

网友P:
IIC主机、IIC从机、IIC总线及上拉电阻正确连接。IIC总线包括两条线:SCL(串行时钟线)和SDA(串行数据线)。每条线上都需要连接上拉电阻,以确保空闲状态下两条线都保持高电平。

网友Q: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SDA线上的数据方向可能会改变

网友R:
IIC总线的通信速率一般可达400kbps以上,适用于小数据量的场合。

网友S:
IIC总线支持单向和双向数据传输。

网友T:
在IIC总线通信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错误,如地址冲突、数据丢失等。在实现IIC总线时,要注意错误处理机制的实现,以确保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U:
在使用IIC总线时,需要正确配置IIC设备,如设置工作模式、时钟频率等

网友S:
IIC总线上的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或10位地址。在通信过程中,主机需要发送目标设备的地址来寻址。因此,在实现IIC总线时,要注意地址识别的问题。

网友N:
在IIC总线上,每个从设备都有一个唯一的7位地址。
主设备需要发送正确的地址来选择与之通信的从设备。

网友V:
每个连接到IIC总线上的器件都必须有一个唯一的地址,以便主机能够识别并与之通信。

网友W:
根据主从设备的输出类型(开漏输出或推挽输出),确定上拉电阻的位置。当主从设备都为开漏输出模式时,上拉电阻应放在信号线中间位置;当主设备为软件模拟IIC通讯,从设备为开漏输出模式时,上拉电阻应放在靠近从设备位置。

网友X:
IIC总线的时钟信号由主机(主设备)产生,用于同步数据传输。在实现IIC总线时,需要确保SCL信号的正确性,以保证数据的准确传输。

网友Y:
与硬件IIC总线相比,软件实现会增加通信协议的复杂性。

网友Z:
IIC总线上的上拉电阻一般在4.7k到10k之间,这有助于确保总线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A:
IIC总线支持多种速率,如标准模式(100kbps)、快速模式(400kbps)和高速模式(3.4Mbps)。

网友AB:
在数据传输过程中,注意处理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如从设备无响应、数据传输错误等。可以通过超时重传、校验和等方式提高通信的可靠性。

网友AC:
在信号线上添加适当的滤波器和屏蔽措施,以减少外部电磁干扰对IIC通信的影响

网友AD:
它主要用于主控制器和从器件间的主从通信,尤其适用于小数据量、短距离传输的场景。IIC总线具有同步、半双工、带有数据应答的特点,并支持多种数据传输速率。

网友AE:
IIC接口的硬件实现相对简单,可扩展性强。可以使用普通GPIO引脚进行软件模拟I2C通信协议。

网友AF:
IIC总线是双向同步串行总线,主机和从机需要在SCL信号的同步下进行数据传输。因此,在实现IIC总线时,要注意时钟同步的问题。

网友AG:
软件实现IIC总线需要占用CPU资源来处理通信。
需要考虑系统资源的使用,避免因为IIC通信占用过多资源而影响系统的性能。

网友AH:
驱动程序需要实现IIC总线的初始化、数据传输、错误处理等功能。

网友Z:
数据位的有效性规定、起始与终止信号等都是在SCL为高期间,SDA由高到低变化时产生的。

网友AI(2024-05-07):
我是否需要打开 IP 地址使其生效

网友AJ:
我可以在通讯期间更改 Iic 设备的地址吗

网友AK:
Iic 总线的上拉电阻一般在4、7K 和10K 之间,这有助于保证总线信号的稳定性。

网友AL:
在信号线上加上适当的滤波器及屏蔽措施,以减低外部电磁干扰对国际进口许可证通讯的影响

网友AM:
在这次通信中,我可以更改我的 iic 设备的地址吗

网友AN:
为尽量减少外来电磁干扰对国际进口许可证通讯的影响,信号线会采用适当的过滤器及屏蔽措施

网友AO:
什么提供了 iic 总线驱动设备的能力

网友AP:
在数据传输期间,主机是初始化总线数据传输并产生允许传输的时钟信号的设备,而寻址设备充当从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