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关于keil中内存分配的问题,局部变量、全局变量,堆栈的分配

楼主(2023-11-14):
看.map文件

从.map文件中可以看出,ram中的数据是如何摆放的:
1.首先从0x20000000开始,放全局变量的数据,如上图2所示,0x20000000以及0x200000004/0x20000008的地方的数据,存放的是全局变量,分别是uart_rxdata、FM_Freq等。
2.放完全局变量之后是用static声明的局部变量,如图1中的n,max_num以及times等,这些在c代码中都是用static声明的局部变量
3.放完这些数据之后,也就是静态存储区结束之后,是堆,根据启动文件,分配堆的空间。
4.堆空间结束后是栈,如图2中的initial_sp,从堆结束继续数0x400后作为栈顶。(注:0x400是在启动文件中设置的栈的大小,自己设定,我这里没有使用堆,编译器貌似优化掉了,因此直接从静态存储区直接数了0x400作为栈区)

总结

画个图

网友A:
希望楼主可以把分享的图片贴一下看看

网友B:
一般来keil的配置里边也可以做一些工作

网友C:
在map文件里边可以看到所有种类存储的信息吗

网友D:
在map里边我们只能进行查看,那么如何进行修改呢

网友E:
通过map文件我们只能看到大概的分布

网友F:
.map文件支持用户自行更改吗?

网友G(2024-01-06):
全局变量通常分配在RAM的起始位置,这个区域也被称为全局变量区。当程序编译后,全局变量的地址就被确定下来,并且相对这个地址是唯一的,也就是说,同一个地址不会分配给另一个全局变量。全局变量在程序启动时由启动代码初始化,并且在整个程序运行期间保持不变。

网友H:
堆是一个特殊的内存区,用于存放由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分配的动态内存。在程序运行时,可以根据需要申请和释放这块内存。堆的大小在启动配置时设定,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动态内存分配,那么编译器会在链接阶段为堆分配空间。

网友I:
在Keil编译器下编程时,全局变量分配在静态数据区,局部变量默认分配在栈上,而动态分配的内存位于堆区。

网友J: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内部声明的变量,其作用域仅限于函数内部。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堆栈(Stack)区域。在函数调用时,堆栈会为局部变量分配内存空间。当函数执行完毕后,这些内存空间将被释放。局部变量的内存分配和释放由编译器自动完成。

网友K:
栈和堆的大小足够,以避免溢出和内存分配失败。

网友L:
堆(heap)是由程序员手动分配和释放的内存区域,用于动态内存分配。
堆内存的分配和释放通常使用malloc、calloc、realloc和free等函数。
堆内存的分配是动态的,可以在程序的任何时候进行,但程序员必须确保及时释放不再使用的内存,以避免内存泄漏。

网友M:
可以在启动文件里设置栈的大小。

网友N:
在嵌入式系统中,由于内存资源有限,合理地使用全局变量和避免过度使用堆栈是很重要的。过多的全局变量或过大的堆栈使用可能导致内存溢出或其他问题。

网友O:
全局变量是在所有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其作用域是整个程序,可以由程序中的任何函数访问。相对地,局部变量是在某个特定函数内部定义的变量,只能由该函数内部的语句访问,且只能在该函数被调用时存在。

网友P:
在Keil的内存视图中,你可以看到类似以下的分配情况:

RAM中的数据是从0x20000000开始摆放全局变量的数据。
0x20000000以及0x20000004、0x20000008的地方的数据,存放的是全局变量,如uart_rxdata、FM_Freq等。
静态变量也放在RAM中,初始化过的静态变量放在.data段,未初始化的静态变量放在.bss段。
栈(CSTACK)用于存放局部变量和函数参数,局部变量超过栈大小将会发生栈溢出。

网友Q:
在Keil中,可以使用链接脚本配置这些内存区域的大小和位置,以确保程序的正确运行。

网友R:
堆栈是一种特殊的内存区域,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函数调用的返回地址、参数等信息。在Keil中,堆栈的大小可以在启动文件(Startup File)中设置。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堆栈的使用情况可以通过.map文件进行查看。在调试模式下,可以使用Keil的调试器查看堆栈的使用情况。

网友S:
每个函数都有自己的栈帧,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址等。

网友T:
当函数调用时,如果局部变量尚未分配,编译器会即时为其分配内存。局部变量的作用域仅限于定义它的函数内,当函数执行完毕退出后,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会被释放。

网友U:
堆栈是一个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和函数调用的信息。
当一个函数被调用时,它的参数、返回地址和局部变量被推入堆栈。
当函数返回时,这些数据从堆栈中弹出。
堆栈的大小是有限的,因此过度使用可能导致堆栈溢出。

网友V:
在内存中的位置:全局变量存储在静态数据区(Static Data Area),通常位于RAM中,对于嵌入式系统如STM32等,还可能有一部分全局变量会存放在Flash中(如果它们被声明为const或使用了特定的存储类属性)。

网友W:
局部变量是在函数或代码块内部定义的变量。
这些变量仅在其定义的函数或代码块中可见。
当函数执行时,局部变量存储在堆栈中。
它们的生命周期仅限于它们所在的函数或代码块。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开始于函数或代码块的开始,并在其执行结束时结束。

网友X: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和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不同的区域,但它们都位于全局区。

网友Y:
动态分配的内存由程序员显式地创建和释放,使用不当可能导致内存泄漏。在Keil环境中,即使是嵌入式系统也支持堆内存管理,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资源有限,需要谨慎管理堆内存的分配与释放。

网友Z:
全局变量是在程序的全局作用域中声明的变量,其作用域覆盖整个程序。全局变量存储在数据段(Data Segment)或者初始化数据段(Initialized Data Segment)中。数据段包含已初始化的全局变量,而初始化数据段包含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全局变量始终占用内存空间。

网友AA:
在Keil中,栈的大小可以在项目设置中进行配置。如果栈的大小设置不当,可能会导致栈溢出,从而覆盖全局变量或其他数据。

网友AB:
在Keil中,内存分配主要有全局变量、局部变量和堆栈的分配。

网友O:
在配置栈和堆的大小时,需要考虑到程序中局部变量和动态内存分配的需求。

网友AC:
全局变量在整个程序执行期间都存在,并且它们的生命周期从程序开始运行到结束。

网友AD:
堆栈则是一种特定的内存管理方式。在执行程序时,每当进入一个函数时,就会在栈上为这个函数创建一个新的栈帧,用来存放该函数的局部变量和参数等数据。当函数执行完毕后,对应的栈帧就会被自动清除,这种自动化的内存管理方式能有效防止内存泄漏问题。

网友T: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从它们被声明的时刻开始,直到包含它们的函数执行完毕。

网友W:
在C语言中动态分配的内存区域称为堆。通过malloc()、calloc()、realloc()等函数申请的内存是在堆上分配的。

网友AE:
全局变量是在函数外部定义的变量,可以在整个程序中访问。
这些变量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存在。
全局变量通常存储在程序存储器或数据存储器中。
在C语言中,全局变量在所有函数之外定义,且在程序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存在。

网友AF:
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系统,合理地配置堆栈大小和使用时机对于确保系统响应速度和稳定性至关重要。

网友AG:
在必要时,使用内存分析工具来检查内存使用情况和潜在的内存泄漏。

网友AH:
局部变量定义在函数内部,其生命周期仅限于该函数被执行时,当函数返回后,局部变量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将被释放。

网友Z:
对于嵌入式系统开发,由于内存资源有限,合理有效地使用这些内存区域至关重要。

网友AI:
全局变量存储在程序的静态(static)区域,也称为全局区或静态区。
全局变量在程序的整个运行期间都是有效的,它们的生命周期从程序开始到程序结束。

网友AJ:
如果栈或堆设置过小,可能导致程序运行时因内存不足而失败;设置过大则可能浪费内存资源。

网友AK:
全局变量可以被程序的任何部分访问,但它们的使用应该谨慎,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不可预测的行为。

网友AL:
使用动态内存分配时,始终跟踪内存的分配和释放,以防止内存泄漏。

网友AM:
在Keil中,内存分配的问题可能会因为内存限制而变得复杂,尤其是在资源受限的嵌入式系统中

网友AN:
在Keil中,堆的大小通常也是可以配置的,但如果没有特别配置,它可能会与栈共享同一片内存区域。

网友AO:
使用大量的全局变量,以减少全局区的内存占用。

网友Y:
栈用于存放函数参数、局部变量以及返回地址等临时数据。栈的大小也是在启动配置时设定,当局部变量的尺寸超过栈的大小时,程序仍然可以编译通过,但在运行时会导致栈溢出,进而导致程序崩溃。

网友AP:
栈以及堆的巨细充足,以防止溢出以及内存分派失败。

网友AQ:
内存分配: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栈(Stack)上。当函数调用发生时,会在栈上为局部变量分配内存,函数调用结束后,这部分栈上的内存将被自动回收。

网友AR:
局部变量通常存储在程序的栈(stack)区域。栈是一个后进先出(LIFO)的数据结构,由编译器自动分配和释放。

网友AS:
每一个函数都有本身的栈帧,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地点等。

网友AG:
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作用域、内存存储方式、生命周期和使用方式。

网友AT:
全局变量在全部程序执行时代都存在,而且它们的生命周期从步伐开始运行到竣事。

网友AU:
The stack size can be set in the startup file。

网友AV:
未初始化的全局变量以及已经初始化的全局变量凡是存储在不一样的地区,但它们都位于全局区。

网友AW:
在keil中,内存分派重要有全局变量、局部变量以及仓库的分派。

网友AX:
在设置装备摆设栈以及堆的年夜小时,必要斟酌到步伐中局部变量以及动态内存分派的需求。

网友AY(2024-02-05):
局部变量的生命周期从它们被声明的时候起头,直到包括它们的函数实行终了。

网友AZ:
通常,一些工作也可以在Keil的配置中完成

网友BA:
在需要时,利用内存研究东西来查抄内存利用环境以及潜伏的内存透露。

网友BB:
地图文件是否支持用户自己进行更改?

网友BC(2024-03-06):
每个函数都有自己的堆栈帧,用于存储局部变量、函数参数、返回位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