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防反接电路

楼主(2023-11-13):
一、二极管防反接

又是从二极管开始(和MOS管一样,用得这么多,我得写一篇全面认识二极管的文章了),利用PN结的单向导电性(不要钻牛角尖说反向漏电流)。

1.1 基本电路

直接在电源入口处串联一个二极管,电路简单,成本低,如下图(本图就是实际使用过的):

上图是最简单也是最常用的防反接方式,上图是二极管接在入口 Vin 端,也可以接在GND端,二极管反着接,是一样的效果。

电路分析

在单片机系统中,使用此电路 一般 一般 一般 只需要注意一个参数:最大整流电流。

首先你在设计自己电路的时候应该知道自己的负载功率,比如一般来说 STM32 最小系统,也就是20/30 mA,加上其他的一些传感器,可以知道系统平时运行的功耗,要注意STM32 的功耗是3.3V状态下的,入口电源是 5V 或者 12V,电流需要就更小了,当然不要忘记DC/DC, 或者 LDO 的转换效率之类的。

每个二极管都有一个参数,最大整流电流,比如上图中的 SS34:
电路设计需要冗余,所以我一般直接使用一个SS34,基本上所有的项目都能满足要求,当然SS34封装稍微大一点。

网上的大部分介绍这个电路的时候都说到,二极管0.7V 的压降,2A电流或者更多电流的时候发热之类,我怎么看?

首先,这个说法没有错,理论上就是这么分析的!

实际应用我从以下几个点分析:二极管的选型,二极管压降与电流的关系,应用领域。

1、二极管的选型

上图我使用的二极管是肖特基二极管SS34,整流电流3A, 压降 550mV@3A(不同厂家的参数会有差异),3A的时候最大压降0.55V,不像大部分文章分析的 0.7V。

在这个方面所会导致的发热会下降许多。

2、二极管压降与电流的关系

上面说了一个参数,最大压降 550mV@3A,实际上,如果只有几十毫安,压降会很小,电流越小,压降越小,所以一般来说实际使用压降会远远小于 0.55V。这又一步的降低了上面说的问题。

3、应用领域

如果在单片机系统中,基本上很难达到 3A电流,不要说我上图的例子是12V电源,即便是5V入口,常用的方案也不可能达到3A电流,接触的领域不同,我所接触的功耗最大的就是 4G模块,瞬时电流也很少有达到 3A (3.3V)的,换成5V主供电也只有2A了,还是瞬时电流。所以单片机系统中,一般的方案都不会有那么大的电流。

其他的传感器之类的设备,一般如果真的大功耗,厂家或者产品手册都会特别说明功耗,现在大趋势都是朝着低功耗方向发展的。

所以总的来说,在单片机系统中,不管是12~24V电源入口,还是5V电源入口,即便是使用电池的场合(能够使用电池一般都是低功耗产品,低功耗产品的电流小,二极管的压降会很小),这个电路基本都适用用。
但是真的是方案面向工业领域或者大功率领域,上升到那个层次,应该会有更加好的方式。

1.2 桥式整流电路

二级管桥式整流电路,使用4个二极管,可以使得电源不分正反,如下图(本图就是实际使用过的):

上面电路可能不太直观,不好看= =!,其实就是下图这种:

电路分析

这个电路分析方式和上面二极管的基本电路是一样的,网上的大多文章说的问题还是此电路压降是基本电路的2倍,发热是2倍,不实用。

其实我们根据上面对于二极管的基本分析,我们可以使用4个肖特基二极管,在单片机系统中使用也不是问题。 但是同样是因为2个二极管的压降,不太适用于 5V 供电的场合。

在使用 12~24V 电源入口的单片机系统中比较适用,5V以及更低的电源入口不太适用。

二、保险丝和二极管防反接

还是使用二极管,但是我们这次要配合保险丝使用,电路图如下(本图是示意图,在12V时候自己没这么用过):

电路分析

上图使用了肖特基二极管,实际上这里使用普通二极管比较合适,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漏电流相对大一些。

这个电路也是很简单的,正确连接二极管截止,电路正常;
反接时候,电流通过二极管经过保险丝,整保险丝电阻极地,电流很大,导致保险丝烧坏。

本方案相对上面二极管基本电路而言,好处在于没有了二极管的压降,这在 12V 入口电源的系统中倒是无所谓的,但是在 5V 或者电池供电的场合就比较合适了。

缺点是接反了保险丝会被烧坏。 所以在实际使用时候可以选择自恢复保险丝。

实际使用

在实际项目中,我在使用锂电池的产品上使用过这个电路:

图中为什么会有D2,因为是双电源供电,防止其他电源直接加到锂电池的正极,如果是只有电池供电,D2是可以去掉的,D2即便不去掉,就等于在 保险丝和二极管防反接 的基础上再加上了一个 二极管防反接的基础电路,也是没有问题的。

三、MOS管防反接

我们已经全面学习过MOS管,它导通电阻低,极强的电流处理能力,可以做开关,使得他也能用于电路的防反接应用中。我们下面分别来看一下使用 PMOS 和 NMOS 来实现的防反接电路。

3.1 PMOS电路

PMOS管接在电源的正极,电路如下图(本图也实际使用过):

网友A:
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B:
在选用二极管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注意什么嫩

网友C:
请问有没有防止灌电流产生的电路呢

网友D:
防反接电路的话 对元器件的电压要求就不需要那么高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实用的就是加一个二极管

只是简单的加一个二极管会不会产生额外的压降啊

网友F:
请问一下TVS管有防反接的作用吗?

网友G:
桥式整流电路出来的电压还需要进行哪种处理呢

网友H:
二极管是防反接电路中最常见的元件。

网友I:
二极管在电路中会有一定的功耗,特别是在大电流的情况下,二极管的功耗会更大

网友J:
防反接电路必须能够保证在电源极性接反时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K:
需要根据电路的电流、电压、功耗等参数选择合适的防反接器件。

网友L:
二极管防反接、桥式整流防反接、N沟道MOS防反接电路、P沟道MOS防反接电路等。

网友M:
在防反接电路中,可以增加保险丝或自恢复保险丝来保护电路

网友K:
MOS开关管防反接电路、二极管防反接电路和整流桥防反接电路

网友K:
肖特基二极管和普通二极管都可以用于防反接电路,但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漏电流相对较大,需要注意其使用条件。

网友:
MOS开关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N:
如果电路的效率过低,可能会导致能源浪费,增加设备的运行成本。

网友O:
在选择MOSFET时,需要考虑其DS漏源电阻(RDS)和D漏极电流等参数,以确保MOSFET能够正常工作,同时不会有过大的热耗散。

网友P:
不同的二极管有不同的压降,这将影响到电路的效率和二极管的工作寿命。

网友O:
防反接电路的成本和可靠性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网友Q:
场效应管和继电器也可以用于实现防反接电路,但它们的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R:
从桥式整流电路输出的电压需要进一步的处理

网友M:
MOSFET也可以用于防反接电路。

网友H:
防反接器件有多种类型,如二极管、三极管、MOSFET等

网友S:
防反接电路在电路设计中非常重要

网友T(2023-12-13):
在防反接电路中,需要确定合适的保护触发信号,以便在反接保护动作时及时触发保护器件。

网友U:
根据负载电路的不同情况,可以选择不同的保护方式,如mosfet管、场效应管、二极管等。

网友V:
可以选择简单且成本较低的防反接电路,如二极管防反接电路

网友W:
防反接电路只是电路保护的一种手段,还需要配合其他的保护电路

网友X:
成本适中、可靠性高的防反接电路

网友S:
防反接电路应该能够兼容各种类型的电源,包括直流电源和交流电源。

网友Y:
对于大电流,二极管的功耗会很大, 在设计时需要权衡功耗和效率。

网友Z:
防反接电路可能会对电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响,需要进行详细的电路分析和测试

网友AA:
防反接电路需要承受频繁的充放电操作

网友AB:
防反接器件的正负极需要正确连接到电路的正负极,否则可能会导致防反接器件无法正常工作,甚至损坏。

网友AC:
二极管是最常用的元器件之一

网友AD:
二极管的阴极需要连接到电源的正极,阳极需要连接到负载的一端。

网友K:
主要用于防止电源接反而对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AE:
如果电源极性接反,可能会对电路造成损坏或降低其性能。

网友AF:
请问有防止过流产生的电路吗

网友AG:
二极管防反接、桥式整流器防反接、n沟道MOS防反接电路、p沟道MOS防反接电路等。

网友AH:
请问电视机管是否有防止反接的功能?

网友AI:
MOSFET的反反连接电路。

网友AJ:
若是电路的服从太低,大概会致使能源挥霍,增长装备的运行本钱。

网友AK:
防反接电路的话,对于元器件的电压请求就不必要那末高了吧

网友AL:
防反接器件有多种类型,如二极管、三极管、mosfet等

网友AM:
二极管在电路中会有必定的功耗,分外是在年夜电流的环境下,二极管的功耗会更年夜

网友AN(2024-02-06):
不一样的二极管有不一样的压降,这将影响到电路的服从以及二极管的事情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