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使用STM32微控制器进行 Blink LED

楼主(2023-11-13):
在嵌入式系统开发中,点亮一个简单的 LED 是入门级的练习。通过使用STM32微控制器,我们可以通过 GPIO 控制来实现Blink LED的功能。本文将介绍如何在STM32微控制器上利用CubeMX和HAL库来实现Blink LED的功能。

一、 硬件准备
首先,确保你有一块搭载STM32微控制器的开发板,比如STM32F4 Discovery。此外,还需要连接一个LED到微控制器的GPIO引脚上。假设我们将LED连接到GPIOB的PIN0上。

二、 开发环境搭建
1. 下载安装STM32CubeMX并进行初始化配置。在初始化配置中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比如STM32F4系列,然后配置时钟,GPIO等基本设置。
2. 使用CubeMX工具将GPIO配置为输出模式,选择对应的引脚并设置为推挽输出。
3. 生成代码并导出至开发环境(比如Keil、IAR等)。

三、 代码编写
1. 在主函数中初始化HAL库,并使能对应的GPIO引脚。
2. 在一个循环中设置GPIO引脚为高电平,延时一段时间,然后将引脚设为低电平,再次延时。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代码:

```c
#include "stm32f4xx.h"

int main(void)
{
  HAL_Init();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while (1)
  {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SET);
    HAL_Delay(500);
    HAL_GPIO_WritePin(GPIOB, GPIO_PIN_0,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500);
  }
}
```

四、 编译与下载
在完成代码编写后,将代码编译生成可执行文件,并使用对应的调试工具下载至目标芯片上。启动调试器,运行代码,即可看到LED以一定频率闪烁。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STM32微控制器上实现Blink LED的功能。这个简单的例子可以帮助初学者熟悉STM32开发的基本流程,也为后续复杂功能的开发打下了基础。**本文对初学者们有所帮助。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嵌入式杂谈」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66608063/article/details/134278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