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USB自定义HID循环调用发送函数,数据发送不正常

楼主(2023-11-13):
custom hid例程中custom_hid_class_send_report函数不能在while中循环调用,循环发送时,只有第一次能发送数据。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是中断调用,你需要更改中断你的函数,具体的是哪个,我忘记了。

网友B:
USB中断配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失败

网友C:
在USB自定义HID中,可以使用事件回调来控制数据发送的速度

网友D:
检查USB发送状态寄存器,了解发送过程中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E:
USB库的配置错误了吗?

网友F:
PC端的USB驱动问题

网友G:
检查发送数据的缓冲区是否有足够的空间

网友H:
发送函数能够正确地将数据写入USB设备的发送缓冲区,并触发USB设备的发送中断。

网友I:
驱动存在问题,可能会导致数据发送不正常。

网友E:
正确地处理USB报告描述符和传输层协议

网友J:
在发送函数中添加错误处理机制,以便在出现错误时能够及时发现并处理。

网友K:
尽可能减少要发送的数据量

网友L:
HID协议实现是否正确

网友M:
USB端点配置正确,包括端点大小、缓冲区地址和传输方向

网友N:
检查PC端的USB驱动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O:
使用调试工具(如示波器、逻辑分析仪等)检查USB数据线上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N:
USB驱动程序是否正确安装

网友P:
在中断处理程序中,您需要正确地处理USB中断并调用相应的回调函数。

网友Q:
USB接口传输速度有限

网友R:
可能是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S:
确保在发送数据之前正确初始化缓冲区,并在发送完成后清除缓冲区。

网友T:
过高的发送速率可能导致数据发送不完整或丢失

网友U:
检查USB接口的电源和信号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