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9.00

楼主:
happypcb

网友(2023-11-13):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印制电路
,
印制电路板
,
电路
,
电路板
1、防止由于库存方式不当造成或加大基板翘曲
(1)由于覆铜板在存放过程中,因为吸湿会加大翘曲,单面覆铜板的吸湿面积很大,如果库存环境湿度较高,单面覆铜板将会明显加大翘曲。双面覆铜板潮气只能从产品端面渗入,吸湿面积小,翘曲变化较缓慢。所以对于没有防潮包装的覆铜板要注意库房条件,尽量减少库房湿度和避免覆铜板裸放,以避免存放中的覆铜板加大翘曲。
(2)覆铜板摆放方式不当会加大翘曲。如竖放或覆铜板上压有重物,摆放不良等都会加大覆铜板翘曲变形。
赏
标题置顶
标题高亮
点赞
共
人点赞
相关下载
•
•
印制电路板设计中的工艺缺陷
•
印制电路板图设计的基本原则要求
•
Protel99SE印制电路板设计教程---印制电路板设计基础
•
印制电路板设计的电磁兼容性分析
•
单枪匹马如何印制电路板
•
印制电路板的草图设计方法
•
印制电路板设计与工艺对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
印制电路板中电磁屏蔽技术的应用

网友:
只看该作者
2、避免由于印制电路板线路设计不当或加工工艺不当造成翘曲。
如PCB板导电线路图形不均衡或PCB板两面线路明显不对称,其中一面存在较大面积铜皮,形成较大的应力,使PCB板翘曲,在PCB制程中加工温度偏高或较大热冲击等都会造成PCB板翘曲。对于覆板板库存方式不当造成的影响,PCB厂比较好解决,改善贮存环境及杜绝竖放、避免重压就可以了。对于线路图形存在大面积的铜皮的PCB板,最好将铜箔网格化以减少应力。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appypcb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6856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22-11-16
最后登录
2024-11-5
打赏
0.00
受赏
139.00
happypcb

网友:
只看该作者
3、消除基板应力,减少加工过程PCB板翘曲
由于在PCB加工过程中,基板要多次受到热的作用及要受到多种化学物质作用。如基板蚀刻后要水洗、要烘干而受热,图形电镀时电镀是热的,印绿油及印标识字符后要用加热烘干或用UV光烤干,热风喷锡时基板受到的热冲击也很大等等。这些过程都可能使PCB板产生翘曲。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happypcb
当前离线
关注TA
发消息
积分
积分
在线时间
6856 小时
精华
注册时间
2022-11-16
最后登录
2024-11-5
打赏
0.00
受赏
139.00
happypcb

网友:
只看该作者
4、波峰焊或浸焊时,焊锡温度偏高,操作时间偏长,也会加大基板翘曲。对于波峰焊工艺的改进,需电子组装厂共同配合。
赏
点赞
共
人点赞
返回列表
高级模式
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收费
Smil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