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干扰太大怎么去除

楼主(2023-11-13):
目前公司的实验室,建设的很差,经常测试的时候发现很大的底噪;
特别是那些温箱啊、变压器呀什么的,一开启的时候,就能从示波器上测量到很大的底噪;
导致我们现在电源纹波、噪声测试,都很大很大;
跟老板提了好几次改造一下实验室,但估计是费用太高,还是不知道是不是租的场地人家不允许,反正一直没用改成功;
现在老板反过来跟我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例如购买一些隔离变压器,或者滤波的设备,这样我们测试使用的示波器和测试机台,单独接在这些防干扰的设备上,这样来使用;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行,就来这里问一下各位大佬了,有没有这种东西啊?

网友A:
不知道装个SVG/APF会不会有效果

这种突然上电或者掉电出现的电压的跌落或者上升

不知道SVG/APF是什么样的设备,能大致介绍一下吗?

网友B:
搭建一个屏蔽室,我们的就是,什么信号都屏蔽掉了,包括手机信号,进入屏蔽室关上门,手机无信号了。

@美杜莎 :老板不同意那就继续有干扰呗
感谢回复,这个我们也想,可惜老板不同意...

网友C:
找国网申请三项电,互相干扰的电源直接分开接

三相电就能把干扰给滤除掉了?

楼主:
大佬,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的功能吗,我找某宝咨询了一下,对方给我推荐了一个型号,说是滤除电网干扰用的,价格在3K左右;
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大佬能帮忙再介绍一下吗?

xch
如果是纯滤波也没有在线式ups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能帮忙介绍一下这个的功能吗,我找某宝咨询了一下,对方给我推荐了一个型号,说是滤除电网干扰用的 ...

京东买。便宜的1KVA不到千元。3千元可以买到2千VA的容量。滤波是标配。在线式 ups 干净。
我们实验室贵重的仪器就用它供电。还能保护仪器电源不被击穿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买一对电机和发电机用轴连器串起来用自己发的电。电物理隔离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京东买。便宜的1KVA不到千元。3千元可以买到2千VA的容量。滤波是标配。在线式 ups 干净。
我们实验室贵重 ...

感谢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一款怎么样:
山克 skgh11-1k,这个是卖家推荐的,说是电网电波干扰可以滤除掉,其实我看到这个就在想,这是不是就是一个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帮忙看一下这一款怎么样:
山克 skgh11-1k,这个是卖家推荐的,说是电网电波干扰可以滤除掉, ...

是个在线ups。 电池外挂,得另外买。

楼主:
感谢大佬,不过还是想问一下,12V电池是用来做什么的啊,给这个机台供电的吗?
还是说12V通过逆变器转成22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不过还是想问一下,12V电池是用来做什么的啊,给这个机台供电的吗?
还是说12V通过逆变器转成2 ...

停电时给外设供电。不停电也可以用作滤波。
使用多节12V串联电池组

网友E:
实验室接地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停电时给外设供电。不停电也可以用作滤波。
使用多节12V串联电池组

哎。。。。
忍不住上来跟大神吐槽一下,这款UPS购买了之后,打算安装;
然后找公司电工来安装,电工看完了之后,告诉我们:电池不允许安装在室内;
于是我们去沟通,电工坚决不同意,说是这个是坚决不允许的;
然后好说歹说,电工同意让我们找厂商出具电池及电池盒的阻燃证书;
然后去找了这个“山克”厂商,厂商告诉我们,他们没有去做这个专门的认证。
于是我们想着,不装电池能不能就作为单纯的隔离变压器来使用,于是又去找厂商,厂商告诉我们:不装电池没法使用;
实在没办法,昨天只能安排将这一整套设备退回京东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哎。。。。
忍不住上来跟大神吐槽一下,这款UPS购买了之后,打算安装;
然后找公司电工来安装,电工看完 ...

不是铅酸电池吗?
电工要吃回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铅酸电池吗?
电工要吃回扣?

铅酸电池,我看着就是电瓶车上面用的那个电池;
但是电工坚决不同意安装,还举例说明:电动车都不允许室内充电,你这个还是常接在电网上,更不可能允许了的;

办公室走廊的消防应急灯里面就是铅酸电池。叫电工全扔掉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我看着就是电瓶车上面用的那个电池;
但是电工坚决不同意安装,还举例说明:电动车都不允许室 ...

数据中心、电信机房、银行都用。不知谁着火过。

网友F(2023-12-19):
找外协 啊,整这么麻烦。

网友G:
引用 楼主:
铅酸电池,我看着就是电瓶车上面用的那个电池;
但是电工坚决不同意安装,还举例说明:电动车都不允许室 ...

让电工去科普下锂电池、铅酸电池。
不过也可能他单纯是看你不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