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F303串口设置DMA发生中断无法进入中断函数

楼主(2023-11-13):
在GD32F303官方提供的串口例程中,有一个DMA发生和接收中断例程,在模仿着写的过程中,能够正常发送数据,但是无法进入中断函数。

DMA0_Channel3_IRQHandler函数时官方定义的弱函数,需要自己重新实现。如果开启了DMA0通道3相关的中断,在发生中断的时候就会进入该函数。DMA的中断主要有以下3个,每一个通道都有自己的3个中断。
例程的代码主要:

int main(void)
{
    dma_parameter_struct dma_init_struct;
    /* enable DMA0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DMA0);
    /* initialize USART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0);
    /*configure DMA0 interrupt*/
    nvic_config();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3(USART0 tx) */
    dma_deinit(DMA0, DMA_CH3);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ERAL;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t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ARRAYNUM(txbuffer);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0_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0, DMA_CH3, &dma_init_struct);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4 (USART0 rx) */
    dma_deinit(DMA0, DMA_CH4);
    dma_struct_para_init(&dma_init_struct);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10;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0_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0, DMA_CH4,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 DMA_CH3);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0, DMA_CH3);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 DMA_CH4);
    dma_memory_to_memory_disable(DMA0, DMA_CH4);

    /* enable USART DMA for reception */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0,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 enable DMA0 channel4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4, DMA_INT_FTF);
    /* enable DMA0 channel4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4);
    /* enable USART DMA for transmission */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0, 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 enable DMA0 channel3 transfer complete interrupt */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3, DMA_INT_FTF);
    /* enable DMA0 channel3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3);

    /* waiting for the transfer to complete*/
    while(RESET == g_transfer_complete){
    }

    g_transfer_complete = RESET;

    /* waiting for the transfer to complete*/
    while(RESET == g_transfer_complete){
    }

    printf("\n\r%s\n\r", rxbuffer);

    while(1){
    }
}

/*!
    \brief      configure DMA interrupt
    \param[in]  none
    \param[out] none
    \retval     non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3_IRQn, 0, 0);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4_IRQn, 0, 1);
}

这里要特别注意是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3, DMA_INT_FTF);,必须要在dma_deinit(DMA0, DMA_CH3);这个函数的后面。如果他们两个顺序反了,就会无法成功开启中断。

dma_deinit(DMA0, DMA_CH3);该函数主要是将DMA0的通道3去初始化,后面会接着dma_init函数。该函数主要将各种寄存器数值重置为0,有点类似于计算器的归0。

在函数内部会将0赋值给CHCTL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很重要。看数据手册,CHCTL是通道控制寄存器,bit0是CHEN通道使能位,bit1时FTFIE通道传输完成中断使能为,bit2是HTFIE通道半传输完成中断使能,bit3是ERRIE通道错误中断使能位。所以中断使能函数操作的就是该寄存器的某个位。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3, DMA_INT_FTF);该函数主要是开启DMA通道的中断,DMA_INT_FTF开启的是通道传输完成中断。如下所示,主要是CHCTL寄存器赋值,也就是将CHCTL的bit1置1。
到这里,我就看出来了。我在配置DMA通道中断的过程中,将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3, DMA_INT_FTF);提前了,想着和nvic_irq_enable函数凑在一起,都是使能中断,看起来顺眼,没想到不能提前开启中断。
与上述函数类似不能放在前面的还有dma_channel_enable函数。
仅此记录。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研究僧-彬彬」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uwenbin12/article/details/133871097

网友A:
检查您的中断使能设置,确保DMA中断被正确使能。您可以在相关的中断控制寄存器中检查或修改这些设置。

网友B:
如果您的系统中存在多个中断源,并且它们的优先级设置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某些中断无法被及时处理。请检查您的中断优先级设置

网友C:
检查您的中断处理函数的实现是否正确。函数应该快速且无阻塞,以避免在中断处理过程中产生其他中断。

网友D:
留个记号,我目前调试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不过我的中断使能是在楼主说的位置,但是一样没中断反映,同时看寄存器里的中断标志位也没变化。
    /* deinitialize DMA channel2 (USART2 rx) */
    dma_deinit(DMA0, DMA_CH2);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RxBuffer2;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USART1_Rxbuff_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SART2_RDATA_ADDRESS;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terrupt_enable(DMA0, DMA_CH2,DMA_INT_FTF);

    dma_init(DMA0, DMA_CH2, &dma_init_struct);
    /* configure DMA mode */
    dma_circulation_disable(DMA0, DMA_CH2);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DMA_CH2,DMA_INT_FLAG_G);
    /* enable DMA channel2 */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2);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rq_enable(USART0_IRQn, 1,0);
        nvic_irq_enable(USART1_IRQn, 0,2);
        nvic_irq_enable(USART2_IRQn, 0,1);
        nvic_irq_enable(TIMER1_IRQn, 1,0);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2_IRQn, 0,0);
        //nvic_irq_enable(DMA0_Channel6_IRQn, 0,0);
    }
    /* configure USART */
    usart_deinit(USART2);
    usart_baudrate_set(USART2, 9600U);
    usart_parity_config(USART2, USART_PM_NONE);
    usart_word_length_set(USART2, USART_WL_8BIT);
    usart_stop_bit_set(USART2, USART_STB_1BIT);
    usart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USART2,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dma_receive_config(USART2, USART_RECEIVE_DMA_ENABLE);
    usart_dma_transmit_config(USART2,USART_TRANSMIT_DMA_ENABLE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INT_IDLE);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2, USART_INT_TC);
    usart_enable(USART2);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int main(void)
{
    systick_config();

    /* initialize DMA */

    Bsp_adc_gpio_config();
    Bsp_adc_config();
    Bsp_gpio_config();
    /* initialize USART */
    Bsp_dma_config();
    Bsp_usart_config();
    Bsp_timer_config();
     nvic_config();

网友D:
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IDLE))
    {
        /* clear IDLE flag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2);

        /* number of data received */
        uart2_rx_count = USART1_Rxbuff_SIZE - (dma_transfer_number_get(DMA0, DMA_CH2));

        uart2_tx_count = uart2_rx_count;
        /* disable DMA and reconfigure */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2);
        dma_transfer_number_config(DMA0, DMA_CH2, USART1_Rxbuff_SIZE);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2);
        uart2_IDLE_flag = 1;

    }
    if (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2, USART_INT_FLAG_TC))
                {
        uart2_TC_flag        = 1;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2, USART_INT_FLAG_TC);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1);
        dma_channel_enable(DMA0, DMA_CH2);
                }
}

void DMA0_Channel2_IRQHandler(void)
{
//  if(RESET != dma_interrupt_flag_get(DMA0,DMA_CH2,DMA_INT_FLAG_FTF))
  if(RESET != dma_flag_get(DMA0,DMA_CH2,DMA_INT_FLAG_FTF))
  {
    dma_interrupt_flag_clear(DMA0,DMA_CH2,DMA_INT_FLAG_G);
    dma_channel_disable(DMA0, DMA_CH2);

    uart2_IDLE_flag = 1;
  }
}

网友E:
无法进入中断时程序的问题吧,硬件很少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无法进入中断时程序的问题吧,硬件很少有问题

是说不能进入DMA设置的中断,比喻DMA转换完成中断,其它中断正常;目前代码调通功能正常(即中断中的函数有执行),只是仿真时跟踪断点打在DMA中断里没反应。

网友F(2024-04-30):
非常不错的帖子,值得推广扩散!!!

网友G:
使用dma的程序会快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