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07X ADC采样及软件滤波

楼主(2023-11-13):
一 背景说明
        使用小华(华大)的MCU HC32F07X实现四个通道的 0-5V 电压采样,并对采样结果进行滤波处理。

二 原理分析
【1】ADC原理说明:

        单片机是数字芯片,只认识由0和1组成的逻辑序列。但实际情况下,生活中还有许多非0和1的模拟物理量存在,例如温度,湿度等。这时候往往需要使用到AD转换,AD转换的英文就是Analog(模拟) to Digital(数字) ,由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同理DA,则为Digital to Analog,数字量转化为模拟量。
        ADC,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的缩写,中文名称模数转换器。它可以将外部的模拟信号转化成数字信号。使用它去读取IO口上的数值将不再是简单的0或1,而是连续可变的数值。ADC采样就是把随时间连续变化的模拟量转换为时间离散的模拟量。

ADC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1)测量范围:测量范围对于 ADC 来说就好比尺子的量程,ADC 测量范围决定了你外接的设备其信号输出电压范围,不能超过 ADC 的测量范围(比如,STM32系列的 ADC 正常就不能超过3.3V,HC32F07X的ADC可以支持5V范围内的采样)。

(2)分辨率:假如 ADC 的测量范围为 0-5V,分辨率设置为12位,那么我们能测出来的最小电压就是 5V除以 2 的 12 次方,也就是 5/4096=0.00122V。很明显,分辨率越高,采集到的信号越精确,所以分辨率是衡量 ADC 的一个重要指标。

(3)采样时间:当 ADC 在某时刻采集外部电压信号的时候,此时外部的信号应该保持不变,但实际上外部的信号是不停变化的。所以在 ADC 内部有一个保持电路,保持某一时刻的外部信号,这样 ADC 就可以稳定采集了,保持这个信号的时间就是采样时间。

(4)采样率:也就是在一秒的时间内采集多少次。很明显,采样率越高越好,当采样率不够的时候可能会丢失部分信息,所以 ADC 采样率是衡量 ADC 性能的另一个重要指标(详细参考信号处理方向书籍)。

【2】HC32F07X的ADC外设:

        HC32F07X内部集成了一个 12 位高精度、高转换速率的逐次逼近型模数转换器(SAR ADC)模块。具有以下特性:

■ 12 位转换精度;
■ 1M SPS 转换速度;
■ 41 个输入通道,包括 36 路外部管脚输入、 1 路内部温度传感器电压、 1 路 1/3 AVCC 电压、
1 路内建 BGR 1.2V 电压、 2 路 DAC 输出;
■ 4 种参考源: AVCC 电压、 ExRef 引脚、内置 1.5v 参考电压、内置 2.5v 参考电压;
■ ADC 的电压输入范围: 0~Vref;
■ 4 种转换模式:单次转换、顺序扫描连续转换、插队扫描连续转换、连续转换累加;
■ 输入通道电压阈值监测;
■ 软件可配置 ADC 的转换速率;
■ 内置信号跟随器,可转换高阻信号;
■ 支持片内外设自动触发 ADC 转换,有效降低芯片功耗并提高转换的实时性

        ADC框图如下:

        转换时序和转换速度如下所示:一次完整的 ADC 转换由转换过程及逐次比较过程组成。其中转换过程需要 4~12 个 ADCCLK,由 ADC_CR0.SAM 配置;逐次比较过程需要 16 个 ADCCLK。所以,一次 ADC转换共需要 20~28 个 ADCCLK。

        ADC 转换速度的单位为 SPS,即每秒进行多少次 ADC 转换。 ADC 转换速度的计算方法为: ADCCLK的频率 / 一次 ADC 转换所需要的 ADCCLK 的个数。

        ADC 转换速度与 ADC 参考电压及 AVCC 电压相关,最高转换速度如下表所示:

        更多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HC32F07X芯片的DATASHEET。

三 电压采样
        选用引脚 PA00、PA01、PA02、PA03进行四路的电压采样,采样形式为顺序扫描,参考电压为AVCC(5V)。

【1】ADC初始化GPIO:

//模拟量输入引脚定义
#define SPL_AIN0_PORT       (GpioPortA)
#define SPL_AIN0_PIN        (GpioPin0)
#define SPL_AIN1_PORT       (GpioPortA)
#define SPL_AIN1_PIN        (GpioPin1)
#define SPL_AIN2_PORT       (GpioPortA)
#define SPL_AIN2_PIN        (GpioPin2)
#define SPL_AIN3_PORT       (GpioPortA)
#define SPL_AIN3_PIN        (GpioPin3)

/**************************************************************************
* 函数名称: ADC_Init
* 功能描述: ADC初始化GPIO
**************************************************************************/
void ADC_Init(void)
{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Gpio, TRUE);
    Gpio_SetAnalogMode(SPL_AIN0_PORT, SPL_AIN0_PIN);        //PA00 (AIN0)
    Gpio_SetAnalogMode(SPL_AIN1_PORT, SPL_AIN1_PIN);        //PA01 (AIN1)
    Gpio_SetAnalogMode(SPL_AIN2_PORT, SPL_AIN2_PIN);        //PA02 (AIN2)
    Gpio_SetAnalogMode(SPL_AIN3_PORT, SPL_AIN3_PIN);        //PA03 (AIN3)
}

【2】ADC初始化配置:

/**************************************************************************
* 函数名称: ADC_Cfg
* 功能描述: ADC初始化配置
**************************************************************************/
void ADC_Cfg(void)
{
    stc_adc_cfg_t              stcAdc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Cfg);
    Sysctrl_SetPeripheralGate(SysctrlPeripheralAdcBgr, TRUE);
    Bgr_BgrEnable();        ///< 开启BGR
    ///< ADC 初始化配置
    stcAdcCfg.enAdcMode         = AdcScanMode;              ///<采样模式-扫描
    stcAdcCfg.enAdcClkDiv       = AdcMskClkDiv1;            ///<采样分频-1
    stcAdcCfg.enAdcSampCycleSel = AdcMskSampCycle8Clk;      ///<采样周期数-8
    stcAdcCfg.enAdcRefVolSel    = AdcMskRefVolSelAVDD;      ///<参考电压选择-VCC
    stcAdcCfg.enAdcOpBuf        = AdcMskBufEnable;          ///<放大器BUF配置-开
    stcAdcCfg.enInRef           = AdcMskInRefDisable;       ///<内部参考电压使能-关
    stcAdcCfg.enAdcAlign        = AdcAlignRight;            ///<转换结果对齐方式-右
    Adc_Init(&stcAdcCfg);
}

【3】ADC顺序扫描功能配置:

/**************************************************************************
* 函数名称: ADC_SqrCfg
* 功能描述: ADC顺序扫描功能配置
**************************************************************************/
void ADC_SqrCfg(void)
{
    stc_adc_sqr_cfg_t          stcAdcSqrCfg;

    DDL_ZERO_STRUCT(stcAdcSqrCfg);

    ///< 顺序扫描模式功能及通道配置
    ///< 注意:扫描模式下,当配置转换次数为n时,转换通道的配置范围必须为[SQRCH(0)MUX,SQRCH(n-1)MUX]
    stcAdcSqrCfg.bSqrDmaTrig = FALSE;
    stcAdcSqrCfg.u8SqrCnt    = 4;
    Adc_SqrModeCfg(&stcAdcSqrCfg);

    Adc_CfgSqrChannel(AdcSQRCH0MUX, AdcExInputCH0);
    Adc_CfgSqrChannel(AdcSQRCH1MUX, AdcExInputCH1);
    Adc_CfgSqrChannel(AdcSQRCH2MUX, AdcExInputCH2);
    Adc_CfgSqrChannel(AdcSQRCH3MUX, AdcExInputCH3);

    ///< ADC 中断使能
    Adc_EnableIrq();
    EnableNvic(ADC_DAC_IRQn, IrqLevel3, TRUE);

    ///< 启动顺序扫描采样
    Adc_SQR_Start();
}

【4】ADC中断服务子程序:

uint32_t spl_buff[4];

/**************************************************************************
* 函数名称: Adc_IRQHandler
* 功能描述: ADC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Adc_IRQHandler(void)
{
    if(TRUE == Adc_GetIrqStatus(AdcMskIrqSqr))
    {
        Adc_ClrIrqStatus(AdcMskIrqSqr);

        spl_buff[0] = Adc_GetSqrResult(AdcSQRCH0MUX);
        spl_buff[1] = Adc_GetSqrResult(AdcSQRCH1MUX);
        spl_buff[2] = Adc_GetSqrResult(AdcSQRCH2MUX);
        spl_buff[3] = Adc_GetSqrResult(AdcSQRCH3MUX);

        Adc_SQR_Stop();
    }
}

【5】主函数调用:

int32_t main(void)
{
    //采样模块
    ADC_Init();
    ADC_Cfg();
    ADC_SqrCfg();

    //调试模块
    Dbg_Init();
    Dbg_Cfg();
    Dbg_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采样
        Adc_SQR_Start();
        Dbg_Printf("Ch1:%d\n", spl_buff[0]);  //FireWater协议

        delay1ms(10);
    }
}

【6】实际测试:

        使用 VOFA+ 软件(【注1】:VOFA+的下载地址为VOFA+官网)( 【注2】:VOFA+的使用方法参考博文VOFA+的使用),分析串口传送过来的采样电压值,我现在给定 PA00(AIN0) 脚的电压为2V,根据参考电压5V可以计算得到采样值约为 2V * 4095 / 5V = 1638(实际输入的参考电压AVCC比5V小,采样值实际在1690左右):

        由实际测试可以发现,采样到的电压数据存在振荡的情况,需要考虑硬件滤波或者软件滤波的方法来处理数据。

四 软件滤波
【1】增加软件滤波(滑动平均滤波):

方法: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优点: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试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缺点:灵敏度低;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不适于脉冲干扰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改进方法,减去的不是队首的值,而是上一次得到的平均值)

        方法参考这一篇博文,其中详细列举了不少ADC采样滤波的算法(ADC采样滤波算法)。我这边考虑的是滑动平均滤波,对博文中的算法做了一些改动:

/**************************************************************************
* 函数名称: analogAvgFilter
* 功能描述: 模拟量输入滑动滤波处理
**************************************************************************/
#define CACHE_LEN 5

uint32_t analogAvgFilter(uint32_t in_data)
{
    static uint32_t in_buf[CACHE_LEN];
        uint32_t sum = 0;
    uint8_t  i = 0;

        for(i = 0; i < (CACHE_LEN-1); i ++)
        {
                in_buf = in_buf[i + 1];
                sum = sum + in_buf;
        }
        in_buf[CACHE_LEN-1] = in_data;
        sum = sum + in_buf[CACHE_LEN-1];

        return (sum / CACHE_LEN);
}

【2】主函数调用:

uint32_t result_spl;

int32_t main(void)
{
    //采样模块
    ADC_Init();
    ADC_Cfg();
    ADC_SqrCfg();

    //调试模块
    Dbg_Init();
    Dbg_Cfg();
    Dbg_Printf("Hello World!\n");

    while(1)
    {
        //采样
        Adc_SQR_Start();
        result_spl = analogAvgFilter(spl_buff[0]);
        Dbg_Printf("Ch1:%d,%d\n", spl_buff[0], result_spl);  //FireWater协议

        delay1ms(10);
    }
}

【3】实际测试:

        滤波前后效果对比如下,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公子无缘」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sinat_33408502/article/details/134070309

网友A:
1M的采样率相对来说有点低了。

网友B:
可以用双路同步采样模式

网友C:
这个采样率确实低了点

网友D(2024-11-23):
使用定时器中断怎么样

网友E(2025-01-21):
滤波方法很多

网友F:
单片机是数字芯片,只认识由0和1组成的逻辑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