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是直接定义联合体变量好,还是再通过指针指向好

楼主(2023-11-13):
typedef union
{
    struct
    {
        uint8_t lowByte;
        uint8_t highByte;
    } refined;
    uint16_t deviceId;
} bk_reg00;
比如上述联合体变量,如果不用typedef那么bk_reg00就直接是个实体变量了。
而采用这个方式,
bk_reg00 *reg00 = (bk_reg00 *)&shadowRegisters[REG00];
后面再这么弄一下,映射到数组有啥好处呢。

网友A:
选择直接定义联合体变量还是通过指针指向取决于你的具体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