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弄了一个诺基亚5110屏幕,好像坏了

楼主(2023-11-13):
用时序来驱动,一直没显示,这种液晶屏是不是容易坏啊?

网友A:
诺基亚,感觉很古老了。。。。。。

网友B:
老哥从谁家捡的垃圾

网友C:
诺基亚不是出了名抗造,不应该会坏吧

网友D:
看下时序是不有问题

网友E(2025-05-21):
扔了吧,没有学习价值。

网友E:
要学习市面上很容易买到的,这样做项目时候就用的上了

网友F(2025-09-15):
若诺基亚 5110 屏幕疑似损坏,可按步骤排查:先检查与 MCU 的 SPI 通信接线是否松动、错位,重点确认 SCE、RST 等关键引脚;再重新烧录简单显示程序(如点亮单个像素),排除代码逻辑问题;若仍无反应,尝试更换新的背光电源或直接替换屏幕,区分是屏幕本体故障还是外围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