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数字化收音机制作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13):
收音机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获取设备,如今已经沦落为情怀了,然而它作为无线电传输设备,将会长久的 存在于历史舞台。接下来根据以下ST板块相关帖子或许开发它的知识吧。通常这些收音机模块都是I2C接口的,有的公用版的I2C协议,有的是变种协议,因此要学习的知识点有:i2C协议,如何通过IO模拟I2C时序,剩下的就是要深刻理解芯片手册关于寄存器各个位的描述,如果使用别人写好的驱动库,那就简单多了,只需要学会程序移植即可。
/*
I2C Start
起始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下降沿表示开始信号
*/
void I2C_Start()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H();
        IO_SDA_SET_L();
}

/*
I2C Stop
停止信号:时钟信号在高电平状态时候,数据线产生一个上升沿表示停止
*/
void I2C_Stop()
{
        IO_SCL_SET_H();

        IO_SDA_SET_L();
        IO_SDA_SET_H();
}

/*
I2C ACK/NACK
应答信号:第九个时钟周期的时钟高电平时候读取SDA数据,如果SDA此时为0,则表示应答,如果为1则表示非应答。
*/
void I2C_ACK()
{
        IO_SDA_SET_H();

        IO_SCL_SET_H();
        if(Get_IO_SDA()==0)
        IO_SCL_SET_L();
        else
        while(Get_IO_SDA()==1);
        IO_SCL_SET_L();
}

/*
I2C 上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发送字节:发送字节是时钟信号的低电平时候修改数据,。
*/
void Write_I2C_Byte(unsigned char I2C_Byte)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O_SCL_SET_L();

                if((I2C_Byte<<i)&0x80)
                        IO_SDA_SET_H();
                else
                        IO_SDA_SET_L();

                IO_SCL_SET_H();
        }
        IO_SCL_SET_L();
}
/*
add:7位地址;
rwbit:读写位,1表示读,0表示写
dat:数据字节
命令或数据:1表示发送的字节是数据,0表示发送的字节是命令

*/
void OLED_WR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md)
{
        I2C_Start();
        Write_I2C_Byte(0x78);
        I2C_ACK();
        if(cmd)
                Write_I2C_Byte(0x40);
        else
                Write_I2C_Byte(0x00);
        I2C_ACK();
        Write_I2C_Byte(dat);
        I2C_ACK();
        I2C_Stop();
}

[payamount]1.00[/payamount]

下载

网友A(2024-06-03):
这个是对应哪个接收IC的

网友B:
二姨家也开始搞付费才能看贴了吗?

网友C:
完犊子了,还有付费才能看帖子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犊子了,还有付费才能看帖子内容。

不用看了,没啥内容。参加论坛活动呢,突然跟我说不能参加,我就设置成这样了。

网友D(2024-08-31):
你提到的将收音机模块与STM32结合,涉及到的知识点包括I2C协议、如何模拟I2C时序、以及理解芯片手册中的寄存器描述。

网友E:
如果有现成的I2C驱动库,利用它们能大大简化开发过程。确保熟悉库的API和使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