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凌鸥芯片有在四轴飞行器电调上应用吗?

楼主(2023-11-13):
有没有具体哪些公司是用凌鸥做FOC电调的呢?

网友A:
常规芯片都可以做电调的,要求不高。

网友B(2023-12-19):
在四轴飞行器电调中,凌鸥芯片可以作为主控芯片,通过控制电机的PWM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从而实现四轴飞行器的飞行控制。

网友C:
都可以的,电调要求不是很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