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表面应变计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3-11-13):
安装表面应变计的方法及注意事项

表面应变计被广泛用于水利工程和混凝土结构中,用于测量埋设点的线性变形(应变)和应力,同时也可以测量温度。它们可以分为表面安装式和埋入式两种。

一、埋入式表面应变计

1、混凝土应变计的安装

首先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应变计的埋设位置和方向。为保证精度,应变计的轴线应与结构轴线、中心线或设计方位的轴线误差不超过 2°,位置误差不超过 2cm。在回填应变计周围的混凝土时,需要采取谨慎施工措施,剔除混凝土中粒径大于 70mm 的骨料,人工分层振捣密实。回填料最终应超出应变计表面1.5m以上。振捣器与仪器的最大距离应大于振动半径并不小于 1m。在埋设过程中需要经常检查应变计的位置和方向,及时发现并更正,如应变计损坏应立即更换。埋设后,需要进行标记和专人守护,以防人为损坏。

2、单向应变计

单向应变计可在混凝土振捣后及时在埋设部位造孔(槽)埋设,或在预制钢筋骨架上固定。

3、双向应变计

双向应变计应保持相互垂直,角度误差不超过2°,相距8-10cm;两应变计的轴线应与混凝土结构表面距离相同。

4、应变计组

应变计组需要用专用支杆刚性连接于专用支座上,如下图所示。这有助于在浇筑混凝土时保持仪器正确的位置和方向,并使其保持不变。根据应变计组在混凝土内的位置,可以采用预埋锚杆或带锚杆的预制混凝土块来固定支座位置和方向。为此,埋设时可设置无底木箱来保护,随着混凝土浇注的升高逐渐提起,直至取出。

二、岩体应变计的安装

岩体应变计用于观测岩体在埋入应变计之后的内部变形,即由于岩体的应力变化引起的变形。应变计在岩体内的埋设位置不应跨越结构面或缝隙。在节理发育的岩体内,应变计标距应加长,一般为1-2m。在埋设位置造孔(槽),孔(槽)内应冲刷干净避免油污,然后用膨胀性稳定的微膨胀水泥砂浆充填密实。仪器轴向方位误差应小于2°。埋设后应及时检测,同时为了保证应变计能与岩体同步变形,应变计中间应嵌一层隔离材料(见附图)。应变计组应固定在支架或连杆上,或埋设在各个设计方向的钻孔内。单向应变计组可串联固定在连接杆上后埋入钻孔内的不同深度。

钢结构(钢板计)、混凝土结构表面应变计的安装

如果要在钢结构表面安装应变计,则需要采用模具安装块进行定位。在焊接固定模具时应使用厂家提供的标准芯棒,将应变计安装在设计点定位可靠后再进行焊接。待焊接处冷却至常温后,方可安装应变计。混凝土结构表面安装时,可以使用高强度胶将传感器及夹具贴在结构物表面,同时加上保护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