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用AT32F415开发7KW交流充电桩

楼主(2023-11-13):
用AT32F415开发7KW交流充电桩,有4G模块,刷卡模块,迪文屏,bl0939计量芯片。需要上操作系统吗?

网友A:
基本上不用上操作系统,又没有复杂的功能。

网友B:
深圳我看到有480KW的充电桩,直接做这个功率的吧。

网友C:
操作系统倒不是一定要上,关键看应用复杂度需不需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深圳我看到有480KW的充电桩,直接做这个功率的吧。

这个应该是直流桩才有这么大功率吧

网友E:
如果自己的技术可以上操作系统就上吧!
说不定后期就把迪文屏升级为普通屏以降低成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己的技术可以上操作系统就上吧!
说不定后期就把迪文屏升级为普通屏以降低成本呢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F:
操作系统可以大大提高代码的可移植性。让你的代码日后可以更换mcu而不会被某个具体型号断供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