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设置CAN通信中,如何正确配置数据场?

楼主(2023-11-13):
在设置CAN通信中,如何正确配置数据场?

网友A(2023-12-28):
首先,确定要传输的数据的长度。CAN总线支持不同的数据长度,如CAN 2.0A(11位标识符,8字节数据)和CAN 2.0B(29位标识符,8字节数据)。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数据长度。

网友B:
将要传输的数据填充到数据场中。根据所选的数据长度,将数据按照字节填充到数据场中。确保数据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格式填充

网友C:
根据您的需求,选择适当的数据帧类型。CAN总线支持数据帧(Data Frame)和远程帧(Remote Frame)。数据帧用于传输实际数据,而远程帧用于请求数据

网友D:
为数据帧设置唯一的标识符。标识符用于识别数据帧的发送者和接收者。根据您的应用需求,选择适当的标识符

网友E:
设置数据帧的控制位,如数据长度码(DLC)字段,用于指示数据的长度

网友F:
在数据场中添加CRC或其他校验和,以确保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网友G:
将配置好的数据场发送到CAN总线上,以便其他节点可以接收和处理数据

网友H:
这看例程基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I:
CAN的话,你用的是哪款MCU?直接找demo试试?

网友J:
你说的是配置数据长度?

网友K:
在设置CAN通信时,数据场的配置是关键步骤之一。数据场决定了CAN帧中数据的排列方式和长度。

网友L:
CAN协议中,数据场长度最大为8字节。根据你的需求,确定你的数据场长度。

网友M:
根据微控制器或硬件平台的要求,选择是大端字节序还是小端字节序。

网友M:
CAN协议有两种帧格式:标准帧和扩展帧。扩展帧提供了更多的标识符位和数据场长度,可以根据需求选择。
根据微控制器或硬件平台的要求,选择是大端字节序还是小端字节序。

网友:
CAN通信的完美编程需要对CAN的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进行监控:
CAN通信实时负载小于标定负载的1/3,通过对CAN通信的丢包的监控来评估CAN的通信质量;
CAN通信是触发通信,检测到信号变化即发送,实时性更好,通信负载小,不同于问答通信;
详细资料见:CAN通信的高层协议CANWeb源程序及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fromuser=515192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