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请问下 CH182 PHY CH182DS2 在哪里能找到?

楼主(2023-11-13):
官网只给出了 CH182DS1, 内部寄存器说明在 CH182DS2, 但是找不到. 打官方电话 8370, 几次都被直接挂了. 其他客服说不清楚, 要打 8370.

网友A:
您好,你可以留个邮箱,这边会直接将CH182DS2的手册发至你的邮箱。后续若有问题,可直接电话与苏工(18061701682)联系。

楼主:
麻烦有空发到这个邮箱, 谢谢!

gycsy963@163.com

楼主:
CH182DS1 V1.1 版本. 第3页 182H RXD[] 引脚说明, 倒数第2行, "外部上拉"" 是不是有错. 按前后是 外部下拉 吧?

还有第4页 15引脚, 引脚说明里, RXD[3]/CLKCTL 是 RXD[0]/CLKCTL ?

楼主:
RMII 原理图 RXD[3]/CLKCTL 是不是也错了.

网友B:
您好,对于第三页倒数第二行的外部上拉问题,这个是在RMII模式通过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来区分LED和WOL功能的,可以按照手册正常使用即可。您反映的第二个问题RXD[3]是RXD[0]/CLKCTL,手册描述错误,后续会及时更新,感谢您提供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对于第三页倒数第二行的外部上拉问题,这个是在RMII模式通过使用外部上拉电阻来区分LED和WOL功能的, ...

RMII 模式下, INTB 中断功能默认禁用, 是不是如果不用 INTB 功能, RXD[2]/INTB 悬空即可保证 LED 功能?

楼主:
V307 + 182h, 官方库可直接用. PHY 几乎不发热, 外围对路也简单. 好.

网友C(2024-02-26):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可以留个邮箱,这边会直接将CH182DS2的手册发至你的邮箱。后续若有问题,可直接电话与苏工(180617 ...

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份CH182的寄存器说明,谢谢。  long0329998@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否也给我发一份CH182的寄存器说明,谢谢。

您好,已发送至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已发送至邮箱,注意查收。

已收到,多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可以留个邮箱,这边会直接将CH182DS2的手册发至你的邮箱。后续若有问题,可直接电话与苏工(180617 ...

你好,请问可否将资料发送至以下邮箱,感激不尽!
627289104@qq.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可否将资料发送至以下邮箱,感激不尽!

您好,已发送至邮箱,注意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已发送至邮箱,注意查收。

已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E(2024-05-13):
你好需要CH182DS2的资料进行配置,十分感谢 850559025@qq.com

已得到支持文件,且已经开始样品实测,感谢支持

网友F:
唉,为什么国产芯片的资料不能直接在官网下载呢?

网友G(2024-09-10):
你好需要CH182DS2的资料进行配置,邮箱:dzk1908310264@163.com

网友G:
最近硬件使用了 CH182H2 型号以太网 phy,无法正常工作,需要额外的寄存器的说明。建议上传到你们官网。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最近硬件使用了 CH182H2 型号以太网 phy,无法正常工作,需要额外的寄存器的说明。建议上传到你们官网。 ...

您好,当前官网CH182DS1手册中对寄存器描述有最新更新,可以下载参考。
另外,您所指的182无法正常工作具体是什么表现?详细的异常表现和测试情况可以邮件或微信沟通一下。
邮箱:lq@wch.cn;微信:189-5185-4473

网友I(2024-10-21):
引用 网友A:
您好,你可以留个邮箱,这边会直接将CH182DS2的手册发至你的邮箱。后续若有问题,可直接电话与苏工(180617 ...

您好 请问可否发一份 CH182DS2 寄存器说明给我 ,感谢。 邮箱:crocodile.alex@foxmail.com

网友J:
什么时候发布个新手册或者勘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