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些集成开发环境支持GD32?

楼主(2023-11-13):
请问有哪些集成开发环境支持GD32?

网友A(2023-12-28):
分芯片的,arm内核的就是keil就行

网友B:
一般用keil或者IAR呗

网友C:
那个都行啊,用vscode+GCC估计也行

网友D:
这个得看官方提供的什么demo,建议直接在demo上修改

网友E:
还是用keil吧,大部分都是keil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F:
他家不是出了risc-v的内核芯片么,这个不能用keil了吧

网友G:
得具体芯片具体分析,你说的是GD的那个型号呢?

网友H:
你要看内核哈,不能抛开事实不谈

网友I:
我一般开发GD的103都是用的keil,反正是能用

网友J:
有许多集成开发环境(IDE)支持GD32

网友K:
Keil uVision是ARM公司官方推荐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C和C++语言,适用于ARM Cortex-M系列微控制器

网友L:
AR是一款功能强大的嵌入式开发软件,支持多种单片机的开发,包括GD32。

网友M:
Eclipse是一款开源的集成开发环境,支持多种编程语言和平台。

网友N:
IAR Systems提供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也支持GD32系列单片机,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开发工具链,包括编译器、调试器和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