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S485不支持任意拓扑

楼主(2023-11-13):
      RS485不支持任意拓扑,因为任意拓扑在分支处会产生大量的驻波和反射。这是由于阻抗不连续所造成的。

阻抗不连续:

      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介到另一种媒介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信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阻抗不匹配: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数组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在高频电路中,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时,信号的波长就会很短,当波长短的可以跟传输线长度比拟时,反射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将会改变原信号的形状。如果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负载阻抗不匹配时,在负载端就会产生反射。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信电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以信号传输到总线末端时会由于受到的瞬时阻抗发生突变(以RSM485ECHT为例,阻抗由120kΩ变为96kΩ),导致信号发生反射,影响信号的质量。
      对功耗有要求且通信距离较长的情况下,还是建议使用本身就支持拓扑的总线,例如POWERBUS,MBU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