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从一个上古年间的板子上拆下来个EEPROM读取内部数据看看

楼主(2023-11-13):
就这个板子,竟然还能查到资料,以前我还买过这个牌子的电视盒呢,可以将电脑显示器变成电视机。
这个芯片型号是FM24C02C,容量小,只能放下256个字节。
为了方便利用RISC V内核的Arduino开发板读取
#include "Wire.h"

#define I2C_DEV_ADDR 0x50

void read_fm24c02(uint8_t reg)
{
  uint8_t dat=0;
  Wire.beginTransmission(I2C_DEV_ADDR);
  Wire.write(reg);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I2C_DEV_ADDR,1);
  if (Wire.available())
  {
    dat = Wire.read();          // 读取数据字节
  }
  Serial.println(dat,HEX);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re.begin();
  for(uint8_t i=0;i<0xFF;i++)
  {
    Serial.print("REG[");Serial.print(i);Serial.print("]= 0x");
    read_fm24c02(i);
  }

}

void loop() {

}
读取结果
REG[0]= 0x31
REG[1]= 0x30
REG[2]= 0x4D
REG[3]= 0x4F
REG[4]= 0x4F
REG[5]= 0x4E
REG[6]= 0x53
REG[7]= 0x45
REG[8]= 0x5A
REG[9]= 0x39
REG[10]= 0x38
REG[11]= 0xFF
后面都是0xFF了,不再多写。

楼主:
完善一下,补充上写入的
#include "Wire.h"

#define I2C_DEV_ADDR 0x50

uint8_t read_fm24c02(uint8_t reg)
{
  uint8_t dat=0;
  Wire.beginTransmission(I2C_DEV_ADDR);
  Wire.write(reg);
  Wire.endTransmission();
  Wire.requestFrom(I2C_DEV_ADDR,1);
  if (Wire.available())
  {
    dat = Wire.read();          // 读取数据字节
  }
  return dat;
}

void write_fm24c02(uint8_t reg,uint8_t dat)
{
  Wire.beginTransmission(I2C_DEV_ADDR);
  Wire.write(reg);
  Wire.write(dat);
  Wire.endTransmission();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Wire.begin();
  write_fm24c02(11,0xF0);
  for(uint8_t i=0;i<0xFF;i++)
  {
    Serial.print("REG[");Serial.print(i);Serial.print("]= 0x");Serial.println(read_fm24c02(i),HEX);
  }
}

void loop()
{

}

网友A:
这个芯片里面一般是参数设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里面一般是参数设置吧

是的,是参数设置,不过那个主要的视频芯片也用不到了,拆下来这个存储芯片还能DIY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思想很棒支持一下